vc与usb设备通信

楼主(2017-06-18):
以前从来没有搞过,可是老板现在要求做vc与usb设备通信,系统要求能够采集dsp的数据

楼主:
我该从哪里搞起呢??唉   十分苦恼啊

网友A:
做USB程序的话,一般硬件厂商(芯片厂商)都会提供例子程序的,照着做就可以了

网友B:
对,比如CYPRESS的芯片,PHILIPS的D12等都有.

网友C:
看看DDK的USB方面的

楼主:
谢谢几位了,另外想知道ddk除了微软哪里还能下载啊,我在微软找了没有下载了,xp系统可以用吗

网友D:
微软现在的驱动都是支持windows 7的,你找一下吧,还是可以找到支持xp的那些版本。

你可能用不到DDK,芯片厂家提供了一些驱动,一般需求足够用了。

楼主:
多谢楼上,我找一下

网友E:
准备采用什么芯片来接收DSP的数据呢?
现在都出了USB3.0了,你可以试一试呀

网友F:
先学会走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你系统对采集速度有多快了,最简单就是利用现成带协议实现的USB芯片,比如HID 无驱的CH9326 或者 更高性能的 FT600 (5 G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