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这样设置对吗?

楼主(2017-06-18):
CLKCON=0X80;
CLKCON|=Bin(00001000); //OP_OSC=011 RCON=1
//while(CLKCON!=0X84);//待系统时钟工作正常
NOP();
NOP();
NOP();
CLKCON|=Bin(00000100); //FS=1
//选择内部RC

网友A:
貌视没问题啊

楼主:
我这样芯片没有工作,是怎么回事,还有那个要延时的,怎么延时了

网友B:
是不是你在外接32K cyrstal的情况下,打开内部RC,让程序运行RC 频率?

网友C:
程序应该可以啊,程序不工作是怎么讲?

网友D:
你加了3个NOP延时,对于RC来说,足够了应该。

网友E:
你OP_OSC选择了没有?

楼主:
我是想用内部晶振,我已经是按照说明书上的那么做了 但是程序就是不工作,但是转到外部晶振就可以的了

网友F:
你想把板子缩小?

楼主:
是啊,就想用内部,但是不行啊

楼主:
代码我都选了,那些设置我都用了啊,不知道有设置内部时钟的样程吗,我可以参考下

网友G:
直接选择internal RC可否正常工作?

网友H:
也是不行的啊,你有样程吗,,参考下,主要是延时啊,现在连中断都进不去了哦,延时肯定不行了啊

网友A:
新手路过 求教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能用那个延时

楼主:
但是还是想请教下,88F54的内部晶振的误差是多大,我的达到了20%左右了啊,偏差太大了啊

网友C:
测出来多少?

楼主:
我用定时器100US中断,但是测出来的只有72US啊,不敢用哦

网友C:
常温1%,你的72us不对吧,你测试错误了。

楼主:
没那么小的把 ,唉 就这样了 用外部了,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I:
应该是程序错误,内部RC的精度还可以,UART通信没有问题。

网友E:
常温1%,应该是保证的

网友F:
误差没有那么大,我们手册上是3%。

网友H:
LZ是用哪款单片机,外接多大的晶振,要配置怎样的时钟?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用定时器100US中断,但是测出来的只有72US啊,不敢用哦

88F54的internal RC的误差小于3%,误差那么大,肯定是延时软件的问题。

软延时程序可以参考我的帖子,我用88F54验证过,误差小于1%,很准确。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0434-1-1.html

另外,不在运行中切换系统时钟的话(该IC也不支持此功能),CLKCON只需要配置bit5和bit6
CLKCON = Bin(00000000);//1分频,速度最快
CLKCON = Bin(01100000);//12分频,兼容老式51mcu

你只需要在烧录时选择时钟源,几乎不要更改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