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C怎么写

楼主(2017-06-18):
void (*reset)(void)=0x00000000;
假入我现在想把reset();放在从0x00000400处开始的位置,请问用C怎么写???

编译环境是GCC+studio

网友A:
汇编格式 指明一下代码的位置。
C就不用指明位置了,编译器自动处理。所以说C方便嘛

楼主:
楼上没明白我的意思啊

网友B:
难道你是想在400H的位置调用reset程序
这要绝对定位了
用汇编比较好,C的话没有标准方法,取决于编译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了啊

楼主:
该款 PGA450-Q1利用高度可配置的突发信号生成器(burst generator)、低噪声放大器以及 12 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SAR) 模数转换器 (ADC) 处理回声信号,计算传感器与对象之间的距离。

网友A:
这个你得研究一下编译器的手册,不然直接用汇编操作吧

网友C:
void (*reset)(void)=0x00000400;
这样不可以吗?

楼主:
我是要把reset();存放在0x00000400开始的地址

不是运行reset();就让PC指向0x00000400

网友A:
在链接的时候指定吧

网友D:
这个用法在C标准里面是未定义的,就是说取决于编译器与硬件。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这么些人都答不上来 那么说明你这个问题可能本身没啥意义 可能是走上歧途了 方法有问题 思路有问题
连我这个C语言高人(据说现在大部分人不敢说自己精通C语言,但是本人不仅仅是精通C,而是极其精通C语言) 都没看明白

建议换个方法........

网友E:
高人:有一段代码,我就是想把这段代码从指定地址开始存放
就这样

网友F:
用汇编的话感觉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G:
取决于编译器与硬件

网友H:
指针执行初始化的位置。

网友I:
进行了软复位?

网友J:
void (*reset)(void)=0x00000000; 不是修改这个地址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汇编格式 指明一下代码的位置。
C就不用指明位置了,编译器自动处理。所以说C方便嘛
...

可以使用汇编调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是想在400H的位置调用reset程序
这要绝对定位了
用汇编比较好,C的话没有标准方法,取决于编译器

这个使用goto呢?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该款 PGA450-Q1利用高度可配置的突发信号生成器(burst generator)、低噪声放大器以及 12 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

这个是什么意思?跟放大器有什么不同?

网友N: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是想在400H的位置调用reset程序
这要绝对定位了
用汇编比较好,C的话没有标准方法,取决于编译器

应该使用汇编好一些。

网友O:
这是什么处理器实现的 ?

网友P:
引用 网友C:
void (*reset)(void)=0x00000400;
这样不可以吗?

调用的地址没有传送过去

网友H:
C语言不就是复位到0x0000吗

网友I:
((void (code *) (void)) 0x0000) ();

网友J:
void (*reset)(void)=0x00004000;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汇编格式 指明一下代码的位置。
C就不用指明位置了,编译器自动处理。所以说C方便嘛
...

软件复位实现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是想在400H的位置调用reset程序
这要绝对定位了
用汇编比较好,C的话没有标准方法,取决于编译器

goto到初始化的位置。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该款 PGA450-Q1利用高度可配置的突发信号生成器(burst generator)、低噪声放大器以及 12 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

这是什么传感器的初始化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是想在400H的位置调用reset程序
这要绝对定位了
用汇编比较好,C的话没有标准方法,取决于编译器

使用汇编语言调用0000h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把reset();存放在0x00000400开始的地址

不是运行reset();就让PC指向0x00000400

修改pc指针可以实现。

网友O:
studio是av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