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AD采样的稳定性

楼主(2017-06-18):
请问DSP在与前向通道(比如说AD)接口的时候,布线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以保证AD采样的稳定性?

网友A: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网友B:
嗯,但在一点接地。

网友A:
对对对,忘了,呵呵

网友C:
对于高频发射电路PCB布线,除元器件间连线要短,少走弯路外,还要在其周围保留大面积铜箔并就近接地。

网友C:
做好发射电路的级间屏蔽,每一级的输入、输出线圈互成九十度安装,避免出现级间耦合引起电路自激。

网友D:
无论用什么样的集成电路,做完后能铺地的地方都铺上地,如果是高频的铺网格地,不是高频的铺全铜地,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E:
做好发射电路的级间屏蔽,每一级的输入、试试事实上是是是是是是输出线圈互成九十度安装,避免出现级间耦合引起电路自激

网友F:
取经来了,我觉得硬件处理才是王道,软件只是辅助。

网友G:
增强板子的抗干扰能力最关键的是板子的地线走线,把握好小电流信号地与大电流的模拟地需要单独走线,不能共一根地线,这两根地线需要在VBUS电容的地上点接触;

网友H:
信号线上的干扰可以通过适当增大信号线的电流,因为电流越小越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D:
功率器件和数字器件在PCB上需要分区摆放;

网友C:
高频线走线需要尽可能的短,少打过孔,而且高频线的旁边最好有地线进行屏蔽;

网友A:
等长肯定是要的吧    差分线也要注意吧

网友I:
如果是高频的铺网格地,不是高频的铺全铜地

网格地和全铜地什么区别,有这样的讲究

网友J:
外部电源稳定

网友K:
输出电压纹波小的

网友L:
输入的直流电压稳定波动较小。

网友M:
好的电压参考策略是以一个低噪声、稳定电压。

网友N:
在ADC之前添加低通滤波器

网友O:
由于时间和温度的变化,电源可能会有一定的变化

网友P:
参考电压稳定

网友P:
保证了ADC输入通道和参考电源只能在ADC转换过程中的安全点被改变。

网友:
避免动态逻辑中浮空节点受漏电

网友Q:
稳定性是影响 采样的一个重要环节

网友J:
使用带基准电压的单片机

网友K:
拟电路电源的稳定

网友L:
使用高精度ADC。

网友M:
必须保证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N:
选择适当的参数以保证ADC的稳定。

网友:
防止串扰影响

网友P:
高速ADC对采样时钟的稳定性也有要求

网友O:
可能是造成影响 ADC 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