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地方的中断程序里面只有一个return,然后什么都没了,不明白要这个干吗

楼主(2017-06-18):
(无正文)

网友A:
有一种是排除干扰引起的中断

网友B:
我反正是没这么编过

楼主:
还有些程序里面有空函数,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的

网友C:
其他中断产生的时候,可以直接返回到主程序里

网友D:
在干扰比较强的环境中,可能会误动作打开某些中断,加了这条指令后,即使产生了,也可以返回.

网友E:
我也遇到一个空函数,不知道什么作用

网友A:
还有这么的?LZ在哪看到的?

网友F:
中断我是理解了,那个空函数是干什么的,要这个干吗

楼主:
空函数应该是没有作用。。。哎,越说越晕

网友G:
空函数就是为了保持程序接口完整,或提供升级方便的。

网友H:
中断中的空函数嘛,反正放在那里也不会占用多少空间,再说还能防止误触发。

网友I:
这样做的目的大致有两个:1.就是为了保持程序接口完整,或提供以后程序改进升级而设计的。2.防止在跑飞或者强干扰的环境的情况下产生错误的中断。

网友E:
得看具体程序,LS的不错,
有时是先将系统(程序)框架弄起来,以后慢慢加的。
这样就不用下次还得重新看硬件,怎样开中断,直接加中断内容就行了

网友H:
方便开发的人往里面加代码的吧

网友J:
这样做也有不妥的地方的。。。要清除掉该中断的,然后再return比较好。。

网友K:
感觉好晕阿,中断里还有返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