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运行应用程序死机问题,请大牛帮忙看看

楼主(2017-06-19):
现象:长时间跑着应用程序后出现设备死机
死机后现象为:
1、显示画面停留在最后一帧
2、设备网口不通(估计imx6q已经不跑了)
3、调试串口已经不工作了(无法进行任何操作)
4、死机后但是却不重启(看门狗也失效)
请各位大神看看是什么问题?
注:该设备更换为2G DDR,再跑压力测试的时候都是通过的。是不是还是DDR问题?

楼主:
fec 2188000.ethernet eth0: rcv is not +last
Alignment trap: not handling instruction e1932f9f at [<805852ac>]
Unhandled fault: alignment exception (0x011) at 0x0000cb62
Internal error: : 11 [#1] PREEMPT SMP ARM
Modules linked in:
CPU: 0 PID: 3 Comm: ksoftirqd/0 Not tainted 3.10.17-svn29 #104
task: d805c780 ti: d807e000 task.ti: d807e000
PC is at kfree_skb+0x3c/0x5c
LR is at skb_release_data+0xc0/0xdc
pc : [<805852b0>]    lr : [<8058521c>]    psr: 200f0013
sp : d807fda0  ip : 0000bc5a  fp : d8c87600
r10: 80d0530c  r9 : d8c87600  r8 : 00000000
r7 : d83ba800  r6 : d8f10740  r5 : d8c87600  r4 : 0000cab6
r3 : 0000cb62  r2 : 00000000  r1 : 00000001  r0 : 0000cab6
Flags: nzCv  IRQs on  FIQs on  Mode SVC_32  ISA ARM  Segment kernel
Control: 10c53c7d  Table: 6897004a  DAC: 00000015
Process ksoftirqd/0 (pid: 3, stack limit = 0xd807e238)
Stack: (0xd807fda0 to 0xd8080000)
fda0: 4163000d 8058521c d8c87600 80d052f8 00000001 80585298 00000000 805907f4
fdc0: 00000800 80d052e0 8001bb54 00000002 00000800 d8c87600 00000002 80d0530c
fde0: 80cfc300 80d052e0 d8c87600 d8c87600 d8bf6c40 00000000 da042180 00000013
fe00: 80d044e4 80591cb4 00000013 80584db8 d8c87600 d83bae30 d8c87600 d8bf6c40
fe20: 00000000 d8c87600 00000003 8059225c 00000004 d83ba800 00000000 803d7084
fe40: 00000000 00000000 d805c7b8 00000040 80d09350 00000000 fffffffc 80d9a240
fe60: 80d07704 da042180 80d2fb34 00000000 d83bae30 d83bacc0 d807fe9c 806bb844
fe80: 00000000 8004c43c d81bd2c0 00000001 d83bae30 00000040 0000012c 81dd6200
fea0: ffffd95d 81dd6208 80cfe0c0 805928a0 0000000c 80d4e0b0 00000020 00000001
fec0: 0000000c 80cfe090 80cfe080 d807e000 00000003 0000000c 00000100 8002dde0
fee0: 8004b72c 8004b730 600f0013 80cf87a0 00000000 0000000a 80d90600 80cfe0c0
ff00: ffffd95c d807e020 80d0c4a4 04208040 d802f680 00000000 d802f680 80d0c4a4
ff20: 00000000 00000001 d807e000 d807e000 00000000 8002def0 d807e000 8004b848
ff40: d805c780 d805be80 00000000 d802f680 8004b6ec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ff60: 00000000 8004412c caa4008c 00000001 00000000 d802f680 00000000 00030003
ff80: d807ff80 d807ff80 00000000 00000000 d807ff90 d807ff90 d807ffac d805be80
ffa0: 80044078 00000000 00000000 8000e11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ffc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ffe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13 00000000 28122240 04659910
[<805852b0>] (kfree_skb+0x3c/0x5c) from [<8058521c>] (skb_release_data+0xc0/0xdc)
[<8058521c>] (skb_release_data+0xc0/0xdc) from [<80585298>] (kfree_skb+0x24/0x5c)
[<80585298>] (kfree_skb+0x24/0x5c) from [<805907f4>] (__netif_receive_skb_core+0x2cc/0x5b4)
[<805907f4>] (__netif_receive_skb_core+0x2cc/0x5b4) from [<80591cb4>] (netif_receive_skb+0x34/0xbc)
[<80591cb4>] (netif_receive_skb+0x34/0xbc) from [<8059225c>] (napi_gro_receive+0x74/0xa0)
[<8059225c>] (napi_gro_receive+0x74/0xa0) from [<803d7084>] (fec_enet_rx_napi+0x368/0x7a4)
[<803d7084>] (fec_enet_rx_napi+0x368/0x7a4) from [<805928a0>] (net_rx_action+0xbc/0x17c)
[<805928a0>] (net_rx_action+0xbc/0x17c) from [<8002dde0>] (__do_softirq+0x120/0x200)
[<8002dde0>] (__do_softirq+0x120/0x200) from [<8002def0>] (run_ksoftirqd+0x30/0x44)
[<8002def0>] (run_ksoftirqd+0x30/0x44) from [<8004b848>] (smpboot_thread_fn+0x15c/0x268)
[<8004b848>] (smpboot_thread_fn+0x15c/0x268) from [<8004412c>] (kthread+0xb4/0xb8)
[<8004412c>] (kthread+0xb4/0xb8) from [<8000e118>] (ret_from_fork+0x14/0x3c)
Code: eafffeca e28430ac f57ff05f e1932f9f (e2422001)
---[ end trace edd0cfb556ff8e0e ]---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Fatal exception in interrupt
CPU2: stopping
CPU: 2 PID: 711 Comm: M1517 Tainted: G      D      3.10.17-svn29 #104
[<800146e0>] (unwind_backtrace+0x0/0xf4) from [<80011504>] (show_stack+0x10/0x14)
[<80011504>] (show_stack+0x10/0x14) from [<80013908>] (handle_IPI+0x108/0x118)
[<80013908>] (handle_IPI+0x108/0x118) from [<80008584>] (gic_handle_irq+0x58/0x5c)
[<80008584>] (gic_handle_irq+0x58/0x5c) from [<8000de3c>] (__irq_usr+0x3c/0x60)
Exception stack(0xd8b75fb0 to 0xd8b75ff8)
5fa0:                                     76de293c 00000000 00000001 00f9a000
5fc0: 00f98c98 76de293c 00f98bd0 00f98bc0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0
5fe0: 00000000 7ea79900 76d5e4dc 76d5e0c4 600f0010 ffffffff
CPU1: stopping
CPU: 1 PID: 720 Comm: QThread Tainted: G      D      3.10.17-svn29 #104
[<800146e0>] (unwind_backtrace+0x0/0xf4) from [<80011504>] (show_stack+0x10/0x14)
[<80011504>] (show_stack+0x10/0x14) from [<80013908>] (handle_IPI+0x108/0x118)
[<80013908>] (handle_IPI+0x108/0x118) from [<80008584>] (gic_handle_irq+0x58/0x5c)
[<80008584>] (gic_handle_irq+0x58/0x5c) from [<8000de3c>] (__irq_usr+0x3c/0x60)
Exception stack(0xd8cabfb0 to 0xd8cabff8)
bfa0:                                     5e201300 00000000 0000033a 76bc46f0
bfc0: 5e201300 5ecffb1c 5e201300 00000002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0 60807804
bfe0: 76c45328 60807678 76c0afc4 76be1720 200f0010 ffffffff
CPU3: stopping
CPU: 3 PID: 0 Comm: swapper/3 Tainted: G      D      3.10.17-svn29 #104
[<800146e0>] (unwind_backtrace+0x0/0xf4) from [<80011504>] (show_stack+0x10/0x14)
[<80011504>] (show_stack+0x10/0x14) from [<80013908>] (handle_IPI+0x108/0x118)
[<80013908>] (handle_IPI+0x108/0x118) from [<80008584>] (gic_handle_irq+0x58/0x5c)
[<80008584>] (gic_handle_irq+0x58/0x5c) from [<8000dc80>] (__irq_svc+0x40/0x70)
Exception stack(0xd809ff50 to 0xd809ff98)
ff40:                                     d809ff98 000000c8 e3e471ee 0000002e
ff60: e3e31b7c 0000002e 81ded130 80d0a250 00000000 00000000 d809e000 d809e000
ff80: 00000017 d809ff98 8005a5f4 804cd108 60000013 ffffffff
[<8000dc80>] (__irq_svc+0x40/0x70) from [<804cd108>] (cpuidle_enter_state+0x50/0xe0)
[<804cd108>] (cpuidle_enter_state+0x50/0xe0) from [<804cd248>] (cpuidle_idle_call+0xb0/0x148)
[<804cd248>] (cpuidle_idle_call+0xb0/0x148) from [<8000ec68>] (arch_cpu_idle+0x10/0x54)
[<8000ec68>] (arch_cpu_idle+0x10/0x54) from [<80059ec8>] (cpu_startup_entry+0x104/0x150)
[<80059ec8>] (cpu_startup_entry+0x104/0x150) from [<106b17c4>] (0x106b17c4)
这些为后来抓到的报错信息!!!!

网友A(2017-08-18):
您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