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可以仿真中断吗?这个如何仿真呢?

楼主(2017-06-19):
MDK中可以仿真中断吗?这个如何仿真呢?

网友A:
硬仿可以,中断中加断点就好了,符合条件,直接就跳进去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仿可以,中断中加断点就好了,符合条件,直接就跳进去去了。

软件好像也是可以的,不过没试过。

网友C:
有中断触发后就会进入中断函数。你可以在中断函数中设置断点,就可以观察了。

网友D(2017-08-23):
软硬件都是可以仿真中断的,有PDF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