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说说如何测试项目的低功耗呢

楼主(2017-06-19):
有经验的说说如何测试项目的低功耗呢

网友A:
串个电流表,看消耗的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用个带功耗测试的电源,看电源端的功耗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个带功耗测试的电源,看电源端的功耗也是可以的

这样对电源的要求是很高的,一般电源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网友D:
单片机是有各种模式的,使能低功耗就差不多了。当然也是需要你操作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