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Kungfu串口例程

楼主(2017-06-19):
/****************************************************************************************
*
* 文  件  名: main.c
* 项  目  名: 11_Usart
* 版         本: v1.0
* 日         期: 11_Usart-Full Duplex Asynchronous
* 作         者: Administrator
* 程序说明:通用全双工/半双工收发器例程
*                         ——全双工异步操作模式
* 适用芯片:KF8FXXX系列——KF8F212、KF8F214、KF8F212、KF8F222、KF8F232、KF8F233、KF8F304、
*                                                  KF8F312、KF8F321、KF8F323、KF8F324、KF8F334、KF8F335、KF8F336
*                         KF8FXXXX系列——KF8F2156、KF8F3156、KF8F4156、KF8F3155、KF8F4155
*                         KF8SXXXX系列——KF8S1005、KF8S1006、KF8S1010、KF8S1011
*                         KF8TS27XX系列——KF8TS2702、KF8TS2708、KF8TS2710、KF8TS2714、KF8TS2716
*                         KF8VXXX系列——KF8V427、KF8V429
****************************************************************************************/
#include<KF8S101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ent_Vaule_To_UART(key_buf)   {TXSDR=key_buf; while(TXSRS==0);}// 调试时串口输出

unsigned char Timer_Count;
unsigned char Send_Date;
unsigned char Send_Flag;

unsigned char Rev_Temp = 0;
unsigned char Rev_Flag;

/****************************************************************************************
* 函数名     :Delay_ms
* 函数功能:长时间延时
* 入口参数:延时基数 uchar ms_data
* 返回          :无
****************************************************************************************/
void Delay_ms(uint ms_data)
{
        uchar i;
        while(ms_data--)
        {
                i = 124;
                while(i--);
        }
}

/****************************************************************************************
* 函数名     :init_mcu
* 函数功能:mcu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返回          :无
****************************************************************************************/
void init_mcu()
{
        /***时钟初始化****/
        OSCCTL = 0x60;          //设置为8M

        /***端口初始化****/
        TR0 = 0x08;                                //设置P03端口为输入,P0其他I/O口为输出
        TR1 = 0x00;                                //设置P1端口为输出
        TR2 = 0x00;                                //设置P2端口为输出
        TR3 = 0x00;                                //设置P3端口为输出
        TR4 = 0x00;                                //设置P4端口为输出

        P0  = 0;                                //P0口输出低电平
        P1  = 0;                                //P1口输出低电平
        P2  = 0;                                //P2口输出低电平
        P3  = 0;                                //P3口输出低电平
        P4  = 0;                                //P4口输出低电平

        OPTR = 0x05;        //定时器0,定时发送数据到端口 计时64分频
        T0 = 0x64;                // 可计时156个周期,结合分频64和时钟8M实现时间间隔定时 约  5ms
}

/****************************************************************************************
* 函数名     :init_usart
* 函数功能:Usart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返回          :无
****************************************************************************************/
void init_usart()
{
        /***Usart相关寄存器初始化****/
        BRCTL=0x40;                //         接收空闲  使用8位计数器,不考虑唤醒是使能和自动波特率检测

        EUBRGH=0x00;        // 波特率公式=SCLK/(m*y+1),其中SCLK系统时钟,如这里8M,m为倍频数,见手册,y为8位或16位波特率计数值
        EUBRGL=0x0C;         // SYNC=0(全双工异步模式),BRG16=0(使用8位波特率发生器),HBRG=0(低速),Baud=8000000/(64*(12+1))=9615
        TSCTL=0x22;          // 8位 发送,使能发送,全双工异步模式SYNC=0,低速模式HBRG=0,发送移位空,不发送同步间隔符
        RSCTL=0x90;          // 串口使能(配置引脚为串行口引脚),8位接收,接收使能,无帧错误,溢出错误,不考虑地址识别和第9位

        TXIF=0;
        TXIE=0;
        RXIF=0;
        RXIE=1;                // 开启接收中断,发送不中断

        INTCTL = 0XE0;     // 使能外部中断 PUIE 使能总中断 AIE  T0IE

}

/****************************************************************************************
* 函数名     :usart_function
* 函数功能:Usart功能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返回          :无
****************************************************************************************/
void usart_function()
{
        if(Send_Flag)
        {
                Send_Flag=0;
                Sent_Vaule_To_UART(Send_Date);
        }
        if(Rev_Flag)
        {
                Rev_Flag=0;

                switch(Rev_Temp)
                {
                case 1:P37=!P37;break;
                case 2:P36=!P36;break;
                case 3:P35=!P35;break;
                case 4:P34=!P34;break;
                case 5:P33=!P33;break;
                case 6:P30=!P30;break;
                default:P37=1;P36=1;P35=1;P34=1;P33=1;P30=1;break;
                }
        }
}

/****************************************************************************************
* 函数名     :main
* 函数功能:程序入口主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返回          :无
****************************************************************************************/
void main()
{
        init_mcu();
        init_usart();
        Delay_ms(10);

        while(1)
        {
                usart_function();
        }
}

//中断函数
void int_fun() __interrupt
{
        if(RXIF)
        {
                if(OVFER || FRER)
                {
                        Rev_Flag=0;
                }
                else
                {
                        Rev_Flag=1;
                }

                Rev_Temp=RXSDR;  // 清零 RXIF
        }

        if(T0IF)
        {
                T0IF = 0;
                T0 = 0x64;
                Timer_Count++;

                if(Timer_Count>100)
                {
                        Timer_Count=0;
                        Send_Date++;
                        Send_Flag=1;
                }
        }
}

网友A:
看上去和标准51的没什么区别,寄存器名字不一样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和标准51的没什么区别,寄存器名字不一样而已。

中断看上去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网友C:
接收完毕需要清标志,发送完不需要清除标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断看上去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是的,发送完毕没有清中断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