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ungfu的架构和51的相比,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6-19):
Kungfu的架构和51的相比,有什么区别?谁能详细讲讲呢

网友A:
KF 系列单片机提供 6 种寻址方式,分别为:寄存器寻址、直接寻址、立即数寻址、寄存器间接寻址、寄存器直接寻址和位寻址。 KF 系列单片机的指令可以没有操作数、一个操作数、两个操作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F 系列单片机提供 6 种寻址方式,分别为:寄存器寻址、直接寻址、立即数寻址、寄存器间接寻址、寄存器直接 ...

51是不是有7种寻址方式吗?

网友C:
用那么多寻址干嘛,够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