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温度计显示屏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7-06-19):
最近要做个无线传输数字温度计,需要显示温度湿度等信息,在淘宝上看到了成品的温度计显示屏不错,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如图,就是这种显示屏

网友A:
ht1621 驱动的液晶,数量大开个模也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1730404-1-1.htm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2.DDMt ...

3q,t叔

网友C:
做这种东西得上量,而上量,还是开模吧,模费很便宜。

网友D(2018-08-04):
第一种方式:“内置LCD驱动和AD的MCU+温度传感器(或温湿度传感器)+LCD显示”
CS77P33是一款专业级计量检测微控制器电路(带4*14SEG LCD显示驱动、内置8bit ∑△ADC模数转换器)

CS7196是一款三位半,带LCD显示的电子体温计电路,升级版本支持快速测温(3秒)

网友E(2020-04-14):
引用 网友D:
第一种方式:“内置LCD驱动和AD的MCU+温度传感器(或温湿度传感器)+LCD显示”
CS77P33是一款专业级计量 ...

哥都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