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写入接口

楼主(2017-06-19):
(无正文)

网友A:
百度一下

楼主:
百度的结果都不是想要的结果 ,都是一些其他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的结果都不是想要的结果 ,都是一些其他的东西

USB-A型一般做主设备如电脑的USB口等
USB-B型一般用作从设备如USB下载器等等
MINI-USB 可以在主机和设备之间转换,有5根线其中多了根ID线

网友B:
5pin插针口不一定是usb接口,大部分是串口
很多usb口也只是usb转串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