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怎样建立有过孔的散热焊盘?

楼主(2017-06-19):
各位坛友,最近用Allegro做封装时,需要用到含有过孔的散热焊盘,我的一个思路是:用Pad Designer建立一个焊盘,焊盘上打几列过孔,如图所示:

因为矩形焊盘是表贴式焊盘,我不知道焊盘各层怎么设置,要用到哪些层设置。

只需要用到Top Layer、Soldermask Top、Pastemask Top设置参数么?

楼主:
结合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在Pad Designer设置层参数时,至少要设置以下层参数:
Top
Default Internal
Bottom
Soldermask Top
Pastemask Top
散热焊盘Top层开窗,此一侧的过孔不盖油,散热焊盘的Bottom层可以不开窗,过孔盖油。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2017-08-12):
除了那个FULL选项不用,其它都要用

网友B(2021-01-21):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