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如何声明常量字符串到指定flash地址?目的是存储出厂参数

楼主(2017-06-19):
你好,我想把出厂校准的数据存在指定的flash地址里面。我的思路是申请一个常量字符串,字符串指定到flash最后一页的地址。

请教一下,声明常量字符串到flash的最后一页地址,具体语法规则是什么?我用_attribute_语法没有起作用。
我的开发环境 Atmel Studio 7
使用的芯片 SAMD10

实现我的目的,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参数直接附加在 hex文件中。

网友B:
绝对地址赋值定义
const uchar data_flash[]@add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参数直接附加在 hex文件中。

生产中不可能为每一个设备重新生成一个hex。我设计的方法是,1烧录程序hex,2校准工具测试计算得到校准数据写入bin文件,3烧录bin到指定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地址赋值定义
const uchar data_flash[]@add = {}

试过了,不行。我现在用指针索引指定地址了。。。
这样的话,还差一步工作,分配ROM空间,指定大小给代码。

网友C:
如果能用汇编,其实很简单

C语言如果实在找不到定位的办法,可以在源文件中指定一个const数组,要相对大一些,比如256byte,为了定位,可以定义一个索引数据
编译后选择生成HEX文件,HEX文件可以用dos文件打开然后再加工。把你需要的数据装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