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电路工作时MOS管太烫,该如何改善

楼主(2017-06-19):
如电源板原理图所示,12V IN 为蓄电池供电,12V为输出,电路通过比较器U3和三极管Q2控制MOS管Q1的通断,从而保护蓄电池

12V输出给监控供电,另外12V通过升压转换模块转为24V,24V分别给打印机和开锁板供电,12V又转为5V给Paid供电,Paid控制开锁和打印

问题:开锁板在开锁频率较高的情况下(间隔1秒),电源板MOS管会发烫,该如何改进电路

楼主:
新人,勿喷,谢谢!

网友A:
买找到这个mos的资料,一般如果电路功能没问题的话就换更大工作电流的mos,或者加散热

网友B:
计算12V 总电流  mos 选低内阻 电流放宽至少一倍的,
板子加散热 或者mos 背散热片

网友C:
检查MOS上的压降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找到这个mos的资料,一般如果电路功能没问题的话就换更大工作电流的mos,或者加散热 ...

谢谢!
规格书上 ID为-18A,足够的,可是用到电路上就发热,虽然热但不影响电路性能,可温度这么高总是不正常的

网友D:
加散热片,PCB上加散热焊盘

网友E:
估算或者测量下电流,然后算下MOS承受的功率和正常的温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规格书上 ID为-18A,足够的,可是用到电路上就发热,虽然热但不影响电路性能,可温度这么 ...

看下手册里允许的温升,然后加散热吧

网友F:
开锁瞬时电流很大,频率又比较高,散热就显得重要了。

网友G:
R10电阻用PNP电路适当改变一下,达到缩短关断MOS的栅极充电时间,即可降低热量

网友H: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 並連一顆 相同的 MOS 分流,就不會燙

楼主:
引用 网友G:
R10电阻用PNP电路适当改变一下,达到缩短关断MOS的栅极充电时间,即可降低热量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 並連一顆 相同的 MOS 分流,就不會燙

多谢!试过了,还是会烫,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
更换过内阻小的MOS管,发烫效果明显降低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打印机驱动电流不够,打印不清晰或不打印,打印机电压24V是12V经升压模块直接转换的,后面更换的这些内阻小的MOS打印驱动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试过了,还是会烫,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更换过内阻小的MOS管,发烫效果明显降低了,再加散热的话就没问题了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打印机驱动电流不够,打印不清晰或不打印,打印机电压24V是12V经升压模块直接转换的,后面更换的这些内阻小的MOS打印驱动都有问题

楼主:
更换过内阻小的MOS管,发烫效果明显降低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打印机驱动电流不够,打印不清晰或不打印,打印机电压24V是12V经升压模块直接转换的,后面更换的这些内阻小的MOS打印驱动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算或者测量下电流,然后算下MOS承受的功率和正常的温升

更换过内阻小的MOS管,发烫效果明显降低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打印机驱动电流不够,打印不清晰或不打印,打印机电压24V是12V经升压模块直接转换的,后面更换的这些内阻小的MOS打印驱动都有问题

网友I(2017-09-17):
把r10换成1k的应该能改善

网友J:
电流不够看下你的升压芯片的手册吧,或者431搭个电流源试试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
规格书上 ID为-18A,足够的,可是用到电路上就发热,虽然热但不影响电路性能,可温度这么 ...

管子功耗太大 效率太低,查看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