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设备**通信协议?

楼主(2017-06-19):
有一种设备,现在升级到数字电路了,而且外方也不提供通信协议。这摆明了是要抢钱啊!
它的通信线是 14 芯的排线,扣掉电源和地,真正能穿数据的就是 12 根。如果用上示波器,应该也可以判断出 BPS。现在就是说:有没有类似录音机的东西,能把 12 路信号都记录下来,这样我就可以逐步地破解通信协议。

网友A:
逻辑分析仪器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真正的通信线只有 2 到 3 根而已。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多路监听设备,可以持续记录信号的。

网友B:
要监听多久,采样速率多高?

网友C:
若知道是什么总线就好办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5509364910
可以监控I2C,SPI总线数据,随便你监测多长时间的数据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知道是什么总线就好办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5987418095.13.SavfMx&id ...

它就是两根 RX(差分),两根 TX(差分),不知道能是什么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不应该 不知道 逻辑分析仪 吧 。

现在的 学校是 怎么教学的 哦 。。 ...

我也久闻逻辑分析仪,但是没用过。不知道这个东西能记录多久的数据。

我的这个东西,BPS 应该不超过 70M(说不定可以通过软件降低),每次记录的数据大约是 200 个字节。不知道逻辑分析仪能满足吗?

网友E:
多久都可以,因为数据保存在电脑上,只要硬盘足够大。两根 RX差分,两根 TX差分 是422

网友F:
逻辑分析仪 16通道 看你的速率,要是记录速率低,几分钟不是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久闻逻辑分析仪,但是没用过。不知道这个东西能记录多久的数据。硬

我的这个东西,BPS 应该不超过 70M ...

硬盘足够大,读上一天也诺泼路鸽勒姆,哈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0.fxoSOc&id=520834070995&ns=1&abbucket=19#detail

网友A:
70M 得专业的,后面加上两个0,就能买到了

网友B:
死马情况

网友H:
**他的源程序 反汇编。。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硬盘足够大,读上一天也诺泼路鸽勒姆,哈哈

t叔总是找到给力版本 我当时买的300块 .哈哈

网友J:
要价多少?能赚回来就给别人付钱吧,没有创意、没有延续的事情,就别揽太多了,人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不要拘泥于一点钱,这是一位老工程师对年轻人的肺腑之言。

网友K:
得先知道数据长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