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

楼主(2017-06-19):
为什么我保存在单片机EEPROM中的数据会在掉电后变化?

网友A:
写入程序有问题或电源无法维持到写入完成。注意,STC的89C52并没有什么EEPROM,而是利用IAP功能用FLASH程序存储器来代替EEPROM,但FLASH操作要慢得多,所以程序要编制合理,电源维持时间要满足写入时间的要求。

网友B:
楼上正解。写入的时候,最好立即读出来看看,这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