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MAX706,WDO没有拉低,但reset引脚看门狗复位了

楼主(2017-06-19):
如图,如题。楼主调试的时候,没有喂狗,用示波器查看,reset引脚差不多1.6S拉低一次,符合芯片看门狗1.6S溢出的说明。但楼主用示波器死活看不到WDO拉低,MR也没有被拉低,为什么RESET引脚会拉低啊,不理解啊。

网友A:
看规格书,上面写的 mr引脚和reset有关

网友B:
感觉应该不会,是不是测量问题。去掉R6之后按键复位是否可行。

网友C:
去掉R11就好了

楼主(2017-09-01):
原来是楼主的示波器太烂了,WDO波形太短,没有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