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板卡,热拔插时部分板卡出现烧芯片管脚的问题。

楼主(2017-06-19):
通信板卡,电源模块一致,上电延迟电路一致,V.24的板卡没有问题,电话板卡出现了烧接口74F126的情况。请问大家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电路设计不合理,具体原因需要有足够相关信息才能判断。

网友B:
热插拔规责?

网友C:
两个独立供电的模块,热插拔,如果无法保证地信号是最后一个断开的,很容易损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不合理,具体原因需要有足够相关信息才能判断。

板卡热拔插这块就是用MOS管和外围电路做了一个延时电路。我觉得有的板卡不容易烧,有的板卡容易烧,可能是因为板卡功率不一样,您觉得跟这个有关系吗?我在信号现在增加TVS管是否有一定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独立供电的模块,热插拔,如果无法保证地信号是最后一个断开的,很容易损伤电路 ...

我在容易烧的这块增加TVS管是否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D:
信息量太少,没有办法判断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卡热拔插这块就是用MOS管和外围电路做了一个延时电路。我觉得有的板卡不容易烧,有的板卡容易烧,可能 ...

热插拔设计可不是这么简单,建议先在网上检索一下相关设计规范,同时想明白:为什么RS232不支持热插拔,而USB可以支持。再延伸一步:任何USB一定是热插拔的么?为什么?能准确且完整的回答这些问题只能说才大致明白热插拔设计的原则,如果不能做到准确且完整,那只能说是在瞎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