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DS1302做时钟,并用1602显示时间出现年月日秒分显示都正常,只有时显示不正确

楼主(2017-06-19):
我用DS1302做时钟,并用1602显示时间出现年月日秒分显示都正常,只有时显示不正确,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不要用DS1302这个芯片,假货太多

网友A:
其他都正常,只有时不正常的话,怀疑你数据处理有问题。

网友B:
怎样不正确? 是不是数据处理有问题?

网友C:
读写时关闭中断试试

网友D:
显示不正常,具体是什么意思?
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E:
可能液晶驱动时序太卡变了

网友F:
代码发出来看看吧  首先要确定是1302问题 还是读数据读错了  还是处理错了  还是显示函数问题 还是1602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