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inear DC/DC芯片LT3507A输出问题

楼主(2017-06-19):
用LT3507A出3.3V一开始电压为3.5V略高,试几次后有一次上电就跑到7V了,最后变为和输入电压一样了,输入为25V,电流不大于6mA,几个板子都有这种问题,是不是芯片又坏了

楼主:
电路几乎完全按照第一张典型电路,就是3.3V输出不正常,TRK/SS引脚1.2V正常,Vc 0.1V和其他两个0.7V差异很大,琢磨了很久不知Vc引脚的具体用处,求指点,试过不接电压会偏差一些

网友A:
帖个手册图 基本没用
贴你自己画的图 包括PCB 实物图

网友B:
用我们的 吧    设计没有这么复杂  简单  QQ  3942330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个手册图 基本没用
贴你自己画的图 包括PCB 实物图

现在不方便,我的图线路数值都和手册上一模一样,把SS2,SS3,接3nF电容设置软启动时间也不影响,欠压过压保护功能取消了,电路肯定是没问题,不然其他脚错了都是电路直接关闭的状态,之前上电出了3.3VS输出测到3.5V其他都正常,现在检查各个引脚电平有问题的就是VC,振荡器是公用的也就排除它的问题了,但是不知怎么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