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TI的升压芯片TPS40210使用时外接的MOS管发烫的问题

楼主(2017-06-19):
大家好,请教一个TI的升压芯片时遇到的问题,芯片型号是TPS40210,问题如下:
在GDRV脚的输出与NMOS之间加了一个NPN,PNP的电路。这样输出电压是正常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上电之后,这两个三极管会变得有点烫。
如果直接用一个电阻连接,上电后,这个NMOS管会烫的很厉害。
我的问题如下:
1.为什么第一张图的三极管会发烫?这两个互补的三极管只会有一个导通,而且MOS管的基极电流很小,这样流过三极管的电流也很小,不应该发烫。
2.第二张图为什么MOS管就发烫了呢?经过三极管与电阻差距就这么大么?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我发红包!!!

网友A:
把 驱动 波形 都看看也许就指导为什么了‘

网友B:
MOS驱动不耗电,那是指直流驱动,高频状态下需要不断的给MOS的节电容充放电,一般驱动功率越大,MOS开关越快,你不想加那个三极管驱动就要选择小QG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驱动不耗电,那是指直流驱动,高频状态下需要不断的给MOS的节电容充放电,一般驱动功率越大,MOS开关越 ...

谢谢,为什么加了三极管驱动,三极管又会发烫呢?是没有限流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为什么加了三极管驱动,三极管又会发烫呢?是没有限流么?

那个三极管的驱动电流基本是大于1A,你可以去测量的,而三极管的压降基本噎死1V,功耗1W至少,能不热吗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