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怎修改

楼主(2017-06-19):
当输入密码时,如果输入有误,当按下 删除键后,删除刚刚输入的密码,然后当再次按下数字键时,接着开始,程序如下,怎样修改呢?

void get_psw(void)  //输入密码
{
     unsigned char i;
    lcd_c_send(0xc0); //第二行显示“*”
     for (i=0;i<8 ;i++ )
       {
          keyscan();
         while (keynum>=11 && keynum<=15) //除0~10以外,(10为删除键)其他键值则不响应
          keyscan();
           {
                psw_mem[i]=keynum;   //键值送暂存区保存
                lcd_d_send(0x2a);     //*号
                delay1(20);        //短延时,才能显示最后一个“*”
           }
     }
}

网友A:
keyscan是键扫的程序吧。

网友B:
无论是退格删除,还是全部删除,都只是个 状态转移而已。

网友C:
如果是删除一个字符, 象缓冲指针 i -1, 这样倒回一个字符。

网友D:
或者是删除全部字符, 则清空缓冲。。

网友E:
当有按下删除键后,光标倒退并且清除之前的数(按几次就清除几位)

网友F:
设计产品还是必须要掌握分时处理的方法,否则困难重重。

网友G:
在每次输入后,所有字符刷新显示,删除键就是缓冲区的有效字符个数减一。

网友H:
搞个缓冲,估计就好了啊!!

网友I:
清空缓冲

网友:
如果按下那个删除,就指针--,如果是在输入密码,那个密码 存放的数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