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测距求教??

楼主(2017-06-19):
要求显示距离,并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网友A:
楼主是想知道如何设计根据距离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网友B:
貌似主程序是调用测距程序,调用显示程序的循环。

网友C:
听过最多的就是超声测距了。。。

网友D:
可以用定时器来实现声音的频率不同。。

网友E:
应该是通过定时长短来实现频率的不同。

网友F:
很简啊,可以用激光也可以用超声波测距。。

网友G:
倒车雷达吗?倒车系统在打开测距功能时,使报警器随距离的减小声音的间歇时间缩短。

网友H:
测量的距离不同 被测物的特性不同 可能要采用不同的测量手段。。

网友:
范围多大,推荐超声波测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