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普通DCDC芯片

楼主(2017-06-19):
穿戴产品上要用一个DCDC芯片,要求体积小(5个脚的那种).  静态功耗小.  三线品牌即可.

网友A:
我们很多 QQ  394233008 给你资料

网友B:
智能穿戴上用,对静态功耗要求很高,并且还要求轻载高效,给楼主推荐SGM6031,自身功耗不超过1uA,20uA负载下转换效率就有90%以上了。
另外是注意静态功耗这个指标,基本上业内规格书给出的数值都是个坑,注意看测试条件,基本都是No switching下的耗电,实际应用耗电就是2倍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智能穿戴上用,对静态功耗要求很高,并且还要求轻载高效,给楼主推荐SGM6031,自身功耗不超过1uA,20uA负载 ...

你这品牌太大了他不用。。。。

网友D:
用同步的DC-DC功耗低,性价比高,性能稳定的可以找我们,Q182755675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品牌太大了他不用。。。。

SGM这个品牌算不上大牌

楼主:
我们要求输入聚合物充电电池2.3-3.7v, 输出4.2V.  SGM牌子贵不贵,比上海呗岭的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要求输入聚合物充电电池2.3-3.7v, 输出4.2V.  SGM牌子贵不贵,比上海呗岭的怎么样 ...

这两个品牌专注的领域不同,贝岭更擅长于计量芯片领域,SGM更专注在模拟芯片领域。
这里要用升压DC-DC,SGM66052在同行用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品牌专注的领域不同,贝岭更擅长于计量芯片领域,SGM更专注在模拟芯片领域。
这里要用升压DC-DC,S ...

看上去不错, 这个芯片一般采购价格多少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们很多 QQ  394233008 给你资料

gao ni ma 这也会有人回你吗

网友F(2017-08-07):
有的,张生:15002077742

网友G:
TP8005   原厂小张   加Q315777310

网友G:
TP5303刚详细看了下,是用这个,2.0V-5V升压到5v,适用1-3节干电池用,封装有3只脚,5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