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用STC又一次阴沟翻船。还有什么国产芯片能用?!

楼主(2017-06-19):
按一次按键电机转,再按一次电机停,主要功能就这么简单,结果经常死机!已经打开看门狗。直流电机电压达15V,工作电流4~8A,MCU是STC15w404as(TSSOP20),用MOS管控制电机。还有什么国产芯片能用?!

网友A:
沙发,坐等同样外围电路而不会死机的进口芯片登场

网友B:
是不是受到干扰了?

网友C:
电机那里加续流二极管了么?

网友D:
如果STC真的这么弱,早就退市了。
存在即是合理的

网友E:
STC我用很正常,楼主还是哪里没有搞定吧

网友F:
应该是受干扰了,不是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G:
这个可能和芯片无关吧!

网友H:
使用者的问题。

网友I:
你电路设计绝对有问题,我用过用stc单片机控制的软启动器。控制160kw的电机,都没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E:
STC我用很正常,楼主还是哪里没有搞定吧

你不是AVR的粉丝吗  ???

网友K:
应该把电路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L:
存在即合理,没有认真深入对自己的设计进行分析和验证,不能随便下结论的,最终的结果还是你没有搞定。

网友M:
目前也在用这款片子,过来看看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沙发,坐等同样外围电路而不会死机的进口芯片登场

沙发 yirongfu

网友:
沙发,坐等同样外围电路而不会死机的进口芯片登场

+1 呵呵

网友O:
应该去分析解决问题,而不是首先去否定东西,有些电路看上去简单,但稳定真的不简单,要么谈何“经验”?

网友P:
自己搞不定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你不是AVR的粉丝吗  ???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网友Q:
干扰把片子打死了,上图看看,用示波器抓下电机启停时电源拨动

网友R:
估计同一个电源,板子电路和板子没处理好。话说我以前遇到at89s52,被云台电机(通过继电器控制)动作干扰的神经错乱,不过那时经验水平确实比现在差远了

网友S:
没有所有IO的电压波形,大家讨论个什么啊。

网友T:
明显pcb设计存在问题。

网友U:
既然知道简单,那就不要先怀疑片子问题,找找自己的问题

网友V:
电源和干扰问题,去慢慢排除吧!

网友W:
就不知道用示波器看看电源?看看IO?

网友X:
用中颖的吧!有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Y:
两个可能,1.模拟地和数字地共地了,这是不行的,启动时的大电流灌入数字地,会影响电源芯片和数字电路的,2.卸荷和续流电路有问题,
解决方法,外接一个固态继电器,大电流不要流经数字电路和数字地

网友Z:
用光耦隔离,注意地的处理

楼主:
当然是因为干扰啦!问题是抗不了这种干扰!请注意,电机功率已达120W!当然会加续流二极管!现在已经考虑用纳瓦特的了,以后永远不用STC的!已经两个案子废了!都是大电流应用。用纳瓦特的做过50W电子烟,电流高达35A,没发现过死机。

楼主:
我想说明一下,我并不需要大家帮我分析解决问题,我只是发牢骚和聊聊而已!我从90年开始玩单片机,而且开始都是做工业上的案子;到深圳以后才开始也做消费类产品,从四位到32位,从汇编到C,做过的案子无法统计,我能记得的失败的只有两、三例。各种MCU我是知道的,只是有时会想冒险试试,看在成本的份上。其它不说了,谢谢大家!

网友AA:
多说一句,电子烟是阻性负载,电机是感性负载。
如果只改芯片,纳瓦特也不行,或者其他进口的芯片也不行怎么说?

网友AB:
stc不至于这么弱 GD32没出现以前 .好多工控都是stc啊

网友AC:
电路设计有点问题,需要改进抗干扰特性。

建议楼主不要说国产的东西不行(事实上还是很多不行,STC单片机一直不敢用在设计安全控制的场合),因为很多技术人员脑袋都是一根筋且敏感自卑的,你说国产东西不行,他们会自动认为你在说他不行····否则会莫名其妙得罪很多人···

电机控制我们这边一般用PIC

网友AD:
控制电机,430也容易出问题,竟然用国产,哈哈哈

网友AE:
用光耦隔开吧,那么多PLC没有抛弃光耦,是有道理的,别什么都喷国产。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想说明一下,我并不需要大家帮我分析解决问题,我只是发牢骚和聊聊而已!我从90年开始玩单片机,而且开始 ...

每个厂家的MCU水平肯定不一样,楼主应该把具体失效的参数极限测出来,用数据说话。
比如电源爬坡慢,慢到什么程度A就启动不起来了,而B还能再慢3倍。周立功再给推荐电路,就是启动不来。有波形有数据有对比。
又比如IO过压1V,A就工作不正常了,而B在IO超过Vcc+1.5V还能正常工作。
便宜无好货,这个规律在很多时候都是对的。但是要看好货在什么地方好,值不值得那个钱。要是值,肯定要花啊。该换就要换,每家面对的市场定位都不同。

网友AF:
原来这是一个高手
不能用简单的思维去看待这个问题

网友AG:
前面的朋友说的好,那这么简单的应用,实验找出个进口或国产的不死机的单片机看看,才能让人信服。。。呵呵。。。

既然30楼说不需要分析,但如果没有规范的使用,合适的抗干扰设计,估计什么器件都不能良好工作。

转帖最近的美军10多亿美金的阿利·伯克级(Arleigh Burke-class)宙斯盾驱逐舰的撞船事故,看看翻船、撞船的是船不够先进还是所谓“老司机”的问题:

【6月17日凌晨2时30分,日本横须贺西南约100公里海域,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菲茨杰拉德”号(USS Fitzgerald,舷号DDG-62)与菲律宾ACX集装箱船“水晶”号(Crystal)相撞。在撞击中,“菲茨杰拉德”号右舷受到严重损坏,右舷上层结构严重变形,一号辅助轮机舱受损进水,舱室中一具燃气涡轮发动机、一号配电盘、一号空调机和一号海水冷却抽水机都有损坏,右舷AN/SPY-1D相位阵列雷达因撞击而变形,AN/SPY-1D的控制室被撞毁,右舷上层建筑中的战斗情报中心CIC损毁严重,AN/SLQ-32电子战系统更是被彻底损毁,另外还有两个水兵的居住舱室破损进水,驱逐舰上有7名舰员失踪,后来证实全部死亡,还有包括舰长在内3人受伤。损失可谓极其惨重。
而“水晶”号仅有左侧船艏略有破损,既没有重要的设备损坏,也没有所运载的货物损失,更没有人员伤亡,损失之轻微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两相对比,损失差别之大实在令人瞠目結舌,军舰居然会被商船完虐!】

(1084)

网友AG:
刚闲逛,看到这里:https://bbs.21ic.com/icview-1722464-5-1.html
LZ就看看用绝不死机的PIC 看看还会死机否?或者原飞思卡儿等MCU。。。

网友AH:
明显是竞争对手的水军……

网友AI:
使用者问题。STC的单片机抗干扰能力比ATMEL、新茂的51强的不是一点。当年亲身在公司可靠性实验室测试过的。STC也扛不住,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硬件设计。

网友AJ:
芯片设计和楼主的电路设计,我觉得还是芯片设计更可信些。。lz还是多查下电路干扰或是代码问题吧,

网友AK:
LS出现很及时呀!

网友AL:
试试GD的吧,需要加我QQ:261533324

网友AM:
STC表示,这锅哥不背......

网友AN:
STC也算是骄傲了,引导了多少新手

网友AO:
其实就是想说句,自己没搞好,就不要怪芯片不行。 还是从自己原因多找找,这样对你提高业务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N:
不负责任其实有代价的。感谢市场竞争,让不够好的芯片退市;感谢竞争,挡住了不懂分析学习的半吊子的电工。

网友AP:
楼主,出现问题时候不要先总认为人家产品有问题,建议先检测下自己设计上的问题。坐实可靠证据后再喷!不然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AP:
多看些单片机抗干扰方面的硬件设计吧。起码先隔离一下。

网友AP:
不做抗干扰处理的话,目前地球人做的单片机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AQ:
应该第一时间在自己身上找原因。IO口有没有光电隔离?电机反感应电动势很强的。

网友AG(2017-07-23):
建议二姨参考《微信公众号**展示“争议详情”》功能!

http://36kr.com/p/5084248.html 微信推出“争议详情”功能 让双方互怼

在微信**投诉页面有一项为“侵权(冒充他人、侵犯名誉等)”,是企业或个人在被公众号**诽谤侮辱、人身权或知识产权等被侵权时的投诉通道。

网络黑稿让企业抓狂,微信推出“争议详情”功能让双方互怼
这类名誉权纠纷中,争议双方通常各执一词,原告的诉求无法得到迅速反馈,需要漫长的过程去发起诉讼,部分被投诉者觉得是对方故意“找茬”,认为自己很无辜,而微信平台夹在其中也陷入两难境地。

这项新功能推出后,如果再遇到平台无法直接解决的侵权纠纷,双方就可以直接在此页面发布声明,读者打开**时也会看到“以下内容存在争议”。

这类纠纷可以说屡见不鲜,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企业或个人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将自媒体告上法庭。
(2407)

网友AR:
我用STC做的小四轴飞机带4个空心杯电机都没问题,直接驱动MOS管驱动的,没加隔离,倒是NRL24L01+被干扰的一塌糊涂。
还好,在电路上处理了一下,排板上很仔细考究了一下电路走线和布局,改了四版PCB,现在彻底消除了干扰,
你那么大的电机不加隔离完全不可思议,应该还是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AS:
无法想象LZ直接不隔离的驱动电机,PLC抗干扰够强了把,我们的设备当初设计的时候一样把PLC搞死机,后来加了处理才没事

网友AT:
不至于这么差的。你应该仔细看自己的方案有没有问题

网友AU:
我用STC单片机做个低功耗的产品,全年在睡眠与唤醒下工作,非常稳定。
电路上只要感性或者容性负责处理不恰当就容易死机,还有就是供电。

网友:
哥,你发的这彩页,12bitAD实际精度是多少?能保证到11bit吗?

网友AV:
也许不是单片机问题,你还是检查自己的电路

网友AW:
硬件线路要改进一下

网友AX:
引用 网友AY:
12位  你放心啊

我是想问,在你们实验室测试12bitAD的量化误差是多大,比如+-0.5LSB、+-1LSB、+-2LSB。。。

网友I:
引用 网友AX:
我是想问,在你们实验室测试12bitAD的量化误差是多大,比如+-0.5LSB、+-1LSB、+-2LSB。。。 ...

也非常想知道这些数据,stc有没有测试数据,公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