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硬件 i2c 问题

楼主(2017-06-20):
用的STM8的 硬件I2C +官方slave的示例代码。接收完第一帧后,第二帧无法完成接收,逻辑分析仪上发现ACK的脉宽与之前相比,短了很多并且SCL线直接被拉低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ACK脉宽变短以及SCL被拉低。知道的老铁们,告知下谢谢

SCL被拉低

SCL被拉低

ACK脉宽变短

ACK脉宽变短

网友A:
在I2C总线处于工作状态时,CLK在空闲的时候拉低(防止产生结束信号),SDA在空闲的时候释放总线(OD开漏被上拉电阻拉高,I2C属于线与逻辑)。从第二张图来看,发完0x0E后,也就是在第8个时钟完成后,SDA释放了(被上拉电阻拉高),等待应答信号,而主机应答ACK会将SDA拉低,可以看到第8个时钟下降沿后有个很窄的脉冲,也就是这么来的,SDA信号被主机拉低后,在第9个时钟(应答时钟)到来时,此时SDA维持低电平,说明主机确实应答了。主机应答完后会将SDA释放(被拉高),也就出现了第九个时钟后的另外一个高电平。但是从实际波形图上看,SDA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一个高电平,而是SDA释放(被上拉电阻拉高)后,立刻被拉低了(通常如果主机也是硬件I2C控制的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你的I2C主机是软件控制的吗?

网友A:
对于总线的问题,尽量用示波器去看,毕竟还跟信号的质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2C主机是软件控制的吗?

我的主机是买的纬图的Ginkgo USB-I2C适配器 配置的是硬件模式

主机配置

主机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2C主机是软件控制的吗?

我发现把主机的速度 调低至5Kbps  通讯过程就一直正常了 100Kbps 能收到一次 然后死机 100kbps以上 不能收到一帧完整的数据

网友A:
收完第一帧后,是从机收到 11 22 33 44 55 66 77 88后再无法接收到其他数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把主机的速度 调低至5Kbps  通讯过程就一直正常了 100Kbps 能收到一次 然后死机 100kbps以上 不能 ...

可以让你们的硬件工程师将 I2C的上拉电阻改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完第一帧后,是从机收到 11 22 33 44 55 66 77 88后再无法接收到其他数据吗?

收完第一帧后 逻辑分析上看到的是 第二帧的数据 只收到了 地址位 和 第一个11的数据 然后SCL SDA 线都被拉低了 图示在一楼第二个图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让你们的硬件工程师将 I2C的上拉电阻改小一点

上拉电阻改小后可以提高I2C通信速度的质量,不过也会增加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完第一帧后,是从机收到 11 22 33 44 55 66 77 88后再无法接收到其他数据吗?

第一帧接收到的 是完整的

完整数据

完整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改小后可以提高I2C通信速度的质量,不过也会增加功耗

先试试调小吧,主站的工具上面推荐放的4.7k  我试试2.2k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改小后可以提高I2C通信速度的质量,不过也会增加功耗

调小了 没有改善  SCL好像 被拉低后 一直不会变高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从波形图上面看,从机是给了主机应答(也许主机并没有收到该应答),如果主机正确接收到应答信号后会再次发送数据(数据会伴随着时钟产生),但是从波形图上看,主机是没有发送数据的(即便发送的数据全为0,CLK时钟线上应该有时终才对)。

网友A:
能不能把100Kb的速度稍微调小一点试试,比如说80kb,或者50kb

网友A:
还有一个现象,主机发完一帧数据后 直接把I2C通信给结束掉了,你可以尝试发送的一帧数据为多个字节,比如说20个或者30个,这些数据应该也能完整的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100Kb的速度稍微调小一点试试,比如说80kb,或者50kb

速度调到 20kbps 没问题 能一直通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现象,主机发完一帧数据后 直接把I2C通信给结束掉了,你可以尝试发送的一帧数据为多个字节,比如说 ...

是啊 一帧 8个字节  速度100k的时候第一帧8字节都收到了 然后第二帧 只收到第一个字节 SDA 和SCL 线都被拉低了

网友A:
自己写个弄个I2C主机 不用维图的,对比下就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一帧 8个字节  速度100k  的时候第一帧8字节都收到了 然后第二帧 只收到第一个字节 SDA 和SCL 线都 ...

SCL是在空闲的时候被拉低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个弄个I2C主机 不用维图的,对比下就出来了。

嗯 可以 试试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个弄个I2C主机 不用维图的,对比下就出来了。

我现在还有个问题没搞明白 就是 从站 MCU 把SCL线拉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有个问题没搞明白 就是 从站 MCU 把SCL线拉低了

时钟CLK都是由主机去产生的,从机是被动地去接收这个时钟,利用时钟将从机数据寄存器里面的数据推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有个问题没搞明白 就是 从站 MCU 把SCL线拉低了

你怎么确认是从机把CLK拉低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确认是从机把CLK拉低了呢

将主机和从机断开连接, 主机的SCL SDA线都为高 。。

楼主:
我今天发现 当我出错的时候 SR1寄存器的RXNE ,STOPF位都被置1了

楼主:
感觉可以结贴了 主要发现两个问题1.在传输过程中,特别当速度快的时候,当从机处于接收状态时, 有些时候,SR1寄存器中RXNE和STOPF两个状态位同时被置1,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被允许的,然而官方给的示例代码里没有对这种状态进行处理,导致I2C传输失败;当从机处于发送状态时,SR1寄存器中BTF和TXE两个状态位同时被置1,相同的,官方给的示例代码里没有对这种状态进行处理,导致I2C传输失败。
下面是官方给的中断中的示例代码,其中default中的内容为我修改的内容,主要是对传输过程中,SR1寄存器中有两个状态位同时被置的处理。经修改后,能正常通信。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个问题,希望大虾们拍砖。
void bsp_i2c_slave_received_for_isr(void){
        //static uint8_t a=0;
        /* Read SR2 register to get I2C error */
        if ((I2C->SR2) != 0)
        {
        /* Clears SR2 register */
        I2C->SR2 = 0;

        }
        i2c_slave.Event = I2C_GetLastEvent();
        switch (i2c_slave.Event)
        {
          /******* Slave transmitter ******/
          /* check on EV1 */
        case I2C_EVENT_SLAVE_TRANSMITTER_ADDRESS_MATCHED:
          i2c_slave.Tx_Idx = 0;
          break;

          /* check on EV3 */
        case I2C_EVENT_SLAVE_BYTE_TRANSMITTING:
          /* Transmit data */
          I2C_SendData(i2c_slave.Slave_Buffer_Rx[i2c_slave.Tx_Idx++]);
          break;
          /******* Slave receiver **********/
          /* check on EV1*/
        case I2C_EVENT_SLAVE_RECEIVER_ADDRESS_MATCHED:
          break;

          /* Check on EV2*/
        case I2C_EVENT_SLAVE_BYTE_RECEIVED:
          i2c_slave.Slave_Buffer_Rx[i2c_slave.Rx_Idx++] = I2C_ReceiveData();

          break;

          /* Check on EV4 */
        case (I2C_EVENT_SLAVE_STOP_DETECTED):
                        /* write to CR2 to clear STOPF flag */
                        I2C->CR2 |= I2C_CR2_ACK;

          break;

        default:
          if ((I2C->SR1&0x40) != 0)
          {
          /* Clears SR2 register */
            i2c_slave.Slave_Buffer_Rx[i2c_slave.Rx_Idx++] = I2C_ReceiveData();

          }
          if ((I2C->SR1&0x04) != 0)
          {
          /* Clears SR2 register */
            I2C_SendData(i2c_slave.Slave_Buffer_Rx[i2c_slave.Tx_Idx++]);

          }
          break;
        }

}

网友A:
官方给的例子都是demo,我们公司和ST公司一样也是做芯片的,也是基于cortex-M3,cortex-M4的内核做的芯片,平时我就是调芯片驱动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给的例子都是demo,我们公司和ST公司一样也是做芯片的,也是基于cortex-M3,cortex-M4的内核做的芯片, ...

速度快起来的时候  RXNE 和STOPF这两位一起被置了 是不是有问题的 能给我做些解释嘛 不是很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快起来的时候  RXNE 和STOPF这两位一起被置了 是不是有问题的 能给我做些解释嘛 不是很懂  ...

STM32公司用 I2C外设IP跟我们公司用的I2C外设IP不一样,只有STM32公司提供了他们芯片I2C verilog代码后,我们通过时序分析才能定位问题,否则我跟你一样,获取到的信息只能从STM8的芯片手册上面来

网友B:
I2C slave 中断响应不过来。 你的I2C主机不支持SCL sync的话,那就在主机的每个Byte之间加入软件delay, 给slave CPU响应中断的时间。不是太清楚你现在用的slave支不支持stretch。

网友B:
波特率可以到400K, 但是从机往往吞吐量都到不了400K。slave在收完一Byte后CPU响应中断处理中断都需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可以到400K, 但是从机往往吞吐量都到不了400K。slave在收完一Byte后CPU响应中断处理中断都需要时间 ...

是啊  发现只有主机速度为5kbps的时候 SR1寄存器才不会同时出现两个状态被置位。这算是这个硬件I2C的BUG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C slave 中断响应不过来。 你的I2C主机不支持SCL sync的话,那就在主机的每个Byte之间加入软件delay, 给s ...

主机的话 用的是一个上位机工具,好像没有延时设置,你说的slave stretch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stm8s003的硬件I2C是否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发现只有主机速度为5kbps的时候 SR1寄存器才不会同时出现两个状态被置位。这算是这个硬件I2C的BUG ...

量产的IC一般不会有这么低级的BUG的。RXNE=1和STOPF=1应该是你接收到的最后一byte数据(或者包括前几Byte)CPU没来得及读走,master又在Bus上发送了stop信号。 这两个flag同时置位在硬件上来讲是合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机的话 用的是一个上位机工具,好像没有延时设置,你说的slave stretch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stm8s003 ...

粗略看了下STM8的手册,slave硬件上支持SCL stretch。stretch就是slave在接收到的数据没有读走/发送的新数据没有写入  之前slave硬件会主动拉低SCL。 而master想继续下一byte数据传输时,由于检测到SCL一直为低电平,所以master会等待。等待SCL变为高电平后再继续传输,这是master的时钟同步(SCL sync)。slave的stretch和master的SCL sync都是硬件的行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量产的IC一般不会有这么低级的BUG的。RXNE=1和STOPF=1应该是你接收到的最后一byte数据(或者包括前几Byte) ...

看一下slave有没有发生溢出(过载/欠载)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slave有没有发生溢出(过载/欠载)错误

当时 数据能正常交互后,就没有再仔细深究下去了,发生溢出(过载/欠载)错误的话,哪个寄存器的哪个标志位能反应出这个问题呢?

网友C:
能力有限,不敢用硬件的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