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keil里没有SH79F6431怎么办?

楼主(2017-06-20):
装了keil2和keil4都没有找到这个型号,是少装了什么东西吗?

网友A:
有装中颖的插件吗?

网友B:
到中颖网站上下载keil插件,安装一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中颖网站上下载keil插件,安装一下就有了

安装插件了,但是没有我需要的这个芯片

网友C:
是不是插件版本太老

楼主:
有可能,你能发给我一份吗?QQ邮箱576176408qq.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可能,你能发给我一份吗?QQ邮箱576176408qq.com

发你邮箱了,试试看。

楼主:
谢谢,刚才卸载keil的时候直接整个安装包删除了,现在导致JET51既装不上也卸不掉了

楼主:
成功了,谢谢你

网友D(2018-06-26):
老哥,插件能发我一份吗,谢谢
QQ邮箱  793155976@qq.com

网友E(2024-08-09):
请问keil5 有 SH79F 系列的插件吗?请发我邮箱,3847793089@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