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如何写曼彻斯特解码程序

楼主(2017-06-20):
我现在用的是PIC16F1823单片机,无线接收数据的时候需要用曼彻斯特解码,现在没有一点头绪,请教大家给我一个思路。
1.是选用中断或者定时器,还是两者都要用到?
2.定时器需要定时多久?
还有我现在没法看的不多想不到。麻烦做过的给我一些提示,谢谢

网友A:
1823有电平变化中断,而且可以检测变化方向(也就是上升还是下降),再加上定时器就可以解决你的需求了

网友B:
可以单边沿检测的,要用IO中断和一个定时器同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23有电平变化中断,而且可以检测变化方向(也就是上升还是下降),再加上定时器就可以解决你的需求了 ...

我现在用CC1101模块接收数据,模块和1823之间通信是SPI。所以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从模块读取的数据没法用电平变化中断采集。CC1101模块试了一下不能采集曼彻斯特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边沿检测的,要用IO中断和一个定时器同时用.

谢谢回复,现在我用的是CC1101模块和模块之间是SPI通信。没法直接用中断采集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