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家好,问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7-06-20):
大家好,问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的问题,我现在要用可编程控制器的输入点测量一个探针是不是接触到了水面,

原来设备用的是一个小的电路板,图纸如下,
水里接上24V电源的负极,小电路板的+24V接电源的正极,当探针端接触到水面时,PLC端输出24V,

但经常发生探针没有接触到水面,但去PLC端的输出就可以达到5V以上,这会使可编程控制器的输入点误动作,
上网找一了下,标准电路应该是这样的,原来的电路省略了Re2,Re1和Rc2,这是造成测量不稳定的原因吗?

还是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太大了,就是容易受干扰,怎么解决呢?

谢谢谢谢!!!

网友A:
RE1,RE2是负反馈网络,建议加入调试下

网友B:
你的第二幅图,是两级共发射极放大,前一幅图,是一级达林顿管共发射极放大。

“但经常发生探针没有接触到水面,但去PLC端的输出就可以达到5V以上,这会使可编程控制器的输入点误动作”
猜测:
1、探针处对地漏电。可检查探针是否对地漏电。
2、PLC处输入电阻很大,两支三极管的Iceo太大(后一级会把前一级Iceo放大)导致误动作。对此,第二级集电极对地应加入集电极负载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二幅图,是两级共发射极放大,前一幅图,是一级达林顿管共发射极放大。

“但经常发生探针没有接触到 ...

谢谢,PLC输入处的电阻是比较大,为4K,第二级集电极对地应加入集电极负载电阻也就是加入图2中的RC2吗,这个电阻我加了个2K的电阻,但没有什么效果!应该再小一点吗?

网友C:
就是没有这个对地电阻惹的祸。PLC的输入电阻一般都比较大,三极管的ICEO就足以将输出提高到误动作的电位。建议在输出端加一个电阻到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PLC输入处的电阻是比较大,为4K,第二级集电极对地应加入集电极负载电阻也就是加入图2中的RC2吗,这 ...

4k电阻不算很大。
如果是PLC输入处已经有4k电阻,那么查查探针处是否漏电吧。

网友D:
一般水的电阻约在20K左右,第二幅图的Re1、Re2有个负反馈的作用,对于电路的稳定有一定的作用。第一幅图的两只三极管组成达林顿方式,放大倍数很大,稳定性够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水的电阻约在20K左右,第二幅图的Re1、Re2有个负反馈的作用,对于电路的稳定有一定的作用。第一幅图的 ...

用的是纯净水,用万用表测的时候阻值是大概几M吧,如果用第二个图的话,三极管还用BC 327-40可以吗?
这几个电阻的阻值应该用多大的啊,我是做PLC的,对这个实在不懂。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k电阻不算很大。
如果是PLC输入处已经有4k电阻,那么查查探针处是否漏电吧。 ...

探针处没有漏电,我现在把探针和电线都悬空,用手摸电线的外皮,输出端的电压就会变大,我感觉还是放大倍数太大,或这个电路就是不太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纯净水,用万用表测的时候阻值是大概几M吧,如果用第二个图的话,三极管还用BC 327-40可以吗?
这 ...

你第一幅图可行的,需要在输出对地接只电阻,如10K试试;以及把上面那只4.7M的电阻用低阻一点的电阻试试,如2M电阻。就是降低电路的灵敏度,增加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探针处没有漏电,我现在把探针和电线都悬空,用手摸电线的外皮,输出端的电压就会变大,我感觉还是放大倍 ...

“我现在把探针和电线都悬空,用手摸电线的外皮,输出端的电压就会变大”
那是外界的干扰(可能是工频)。既然能够用手摸,想必导线比较长。
如此,很可能是第一支或者第二支管子产生了检波。
消除的方法:在输入端增加一支电容。反正你不需要很快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探针处没有漏电,我现在把探针和电线都悬空,用手摸电线的外皮,输出端的电压就会变大,我感觉还是放大倍 ...

另外一个办法:使用电压比较器并加入一点正反馈,构成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E:
比较可靠的搞法是用个浮子,里面装磁铁。在需要的位置装干簧管。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最后如dghyl16说的,把4.7M的电阻减小,试了好多阻值,最后发现,把4.7M的电阻短接掉就可以了,
平时PLC输入端为0.5V以下,用手摸探针的时候PLC输入端大约在2V左右,探针插到水里时,PLC输入端是24V,
证明这个方案是可以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