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TMS320F2808通过CCS6怎么把FLASH中固件读出来

楼主(2017-06-20):
请教一下步骤,debug钟connect target的菜单是灰色的

楼主:
在CCS5编译环境的C/C++窗口的菜单栏Run选择Debug连接时,对Debug的配置有问题,应不下图配置,这样在连接目标板时就不会直接下载程序!在C/C++窗口的菜单栏Run选择Debug Configurations, z选择program选项卡,如下图配置后,依次点击按钮apply, Debug.再选择Debug就能完成不加载程序,只连接目标板,就能连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