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040 ADC的问题

楼主(2017-06-20):
用C8051f040做AD采样,输入端为AIN0.0和AIN0.1.参考输入VREF0接到3.3V。
现在AIN0.1输入采样正常,AIN0.0却总是输出一个3.3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测量的时候和3.3V
电压也没有短路,有遇到过相同情况的吗?

网友A:
端口复用了 别的代码强制输出高电平?代码发出来看看吧

网友B:
配置都正确?

楼主:
c8051f040这几个AIN端口不用设置,也是不复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c8051f040这几个AIN端口不用设置,也是不复用的

差分输入还是单端输入?

楼主:
单端输入,Ain0.0和Ain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