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ILI9328的资料

楼主(2017-06-20):
哪位手上有ILI9328TFT LCD屏控制器的资料?给个链接什么的?
手上有驱动,也可以用,但没看完整资料,很多地方不知道个所以然来。谢谢!

楼主:
效率够高啊,再次谢谢2楼兄弟!!

楼主:
全英文的,看得有点头大,硬啃了半天,初步了解下操作原理,
屏的初始化那一长段寄存器操作通常找屏的厂家提供吗?
在阿里上找带触摸2.4寸屏,发现用ili9328的不多啊,用ili9325的多点
哪位大侠对屏有研究一点。现在比较常用的是哪个驱动芯片?

楼主:
兄弟,手上还有ILI9325的资料吗?看了9328的资料,结合青风的例程,我读了一下屏的驱动芯片code,给出的是9325,青风051板配的屏实际上是9325的驱动芯片(驱动写的是9328),不知道这两个型号有什么差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手上还有ILI9325的资料吗?看了9328的资料,结合青风的例程,我读了一下屏的驱动芯片code,给出的 ...

这是ST官方写的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英文的,看得有点头大,硬啃了半天,初步了解下操作原理,
屏的初始化那一长段寄存器操作通常找屏的厂家 ...

网上应该能搜到9328的驱动,9320,9341,9325比较常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英文的,看得有点头大,硬啃了半天,初步了解下操作原理,
屏的初始化那一长段寄存器操作通常找屏的厂家 ...

http://www.lcdctrl.com/download/ ... %8E%A7-ili932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lcdctrl.com/download/qudongshilichengxu/%E4%B8%9C%E5%A4%A7%E6%98%BE%E6%8E%A7-ili9328.ht ...

谢谢!!!!

楼主:
今天翻了下STM F0库里的例程,还是挺给力的,接下来好好学习下

网友B:
ili9XX的区别不大,时序都是一样的,只是初始化控制指令不太一样,问厂家要,其它的功能移屏啊翻转啊什么什么的其实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ST官方写的驱动

你好,请教个问题,LCD颜色数据,比如,0xF800为高5位为1,在BGR=1时,即为B(5)G(6)R(5),GRAM内的数据读出为0x001F,显示为红色,即低5bit为红色数据,且为纯红了。但我把BGR=0,这时读出的数据为0xF800,显示为蓝色。这样看来,实际上GRAM内的数据排列为B(5)G(6)R(5)的,RGB只是我们平时的习惯叫法,不代表LCD的GRAM内的颜色对应位是吧?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个03寄存器中BGR位的存在,只是为我们直观设置RGB数据用的是吗?

楼主:
哥们,有字库相关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