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调试器PICKIT3和ICD3

楼主(2017-06-20):
请问,大家这两款调试器都是在哪买的?原厂还是第三方?求推荐厂家。谢谢。

网友A:
我的kit3都是某宝买的,便宜,几十块,容易坏,原厂的好几百

网友:
PICKIT3可以考虑买贝能的,这是MICROCHIP官方授权的,价格比官方的便宜。ICD3可以考虑买个二手的,闲鱼上有不少买的,用着还不错,价格在五百左右。。。。

网友B:
我用的是某宝的,最近Microchip在活动,可以网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