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波形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这是采样电路,比较简陋..

网友A(2017-06-20):
电原理图没有,这是哪一点的波形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原理图没有,这是哪一点的波形不知道。

现在贴出来,不是很会用呢

楼主:
应该怎么滤呢

网友B:
R32/C11之间串联一个电阻,加大C11容值。
加大C10容值。
还不行,加二阶有源滤波。
另外,看看输入波形和输出是否一样,如果输入还好,输出有高频成分,也有可能有轻微自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贴出来,不是很会用呢

运放的正负电源滤波如何?猜测是电源滤波不善,导致6楼gx_huang所说“轻微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2/C11之间串联一个电阻,加大C11容值。
加大C10容值。
还不行,加二阶有源滤波。

谢谢,我会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贴出来,不是很会用呢

两级运放,第一级输入电阻仅200欧,使用一级电压跟随实在是没有必要。第二级增益小于1,又用两支电阻对输出分压。这个电路简直什么用也没有,徒然增加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级运放,第一级输入电阻仅200欧,使用一级电压跟随实在是没有必要。第二级增益小于1,又用两支电阻对输 ...

完全同意。直接用几个电阻电容,搭一个RC滤波电路,效果绝对好过现在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会试一试

按照10楼gmchen所说去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级运放,第一级输入电阻仅200欧,使用一级电压跟随实在是没有必要。第二级增益小于1,又用两支电阻对输 ...

前面是有个33K的电阻的,您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正负电源滤波如何?猜测是电源滤波不善,导致6楼gx_huang所说“轻微自激”。 ...

OP07没加输入的时候,测输入有个-10.34V左右的电压是不是正负电源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是有个33K的电阻的,您再看看

没找到33k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OP07没加输入的时候,测输入有个-10.34V左右的电压是不是正负电源的问题?

“OP07没加输入的时候,测输入有个-10.34V左右的电压”
绝对不正常。

“是不是正负电源的问题?”
可能性很小。多半是你焊接错误。

网友D:
采用带通滤波,仿真如附件。
      电路带通中心频率Fc=√(GBW/2πRC);增益G=R/Xc
例如,50Hz正弦波被强度大100倍的数KHz随机信号干扰 (红线),选择GBW6300Hz的运放CA3440A,与C=0.4e-6R=1e+6的高通搭建带通滤波电路,将干扰信号滤除,剩下正弦波在U端输出。则,
Fc=√(GBW/2πRC)=√[6300/6.28(0.4e-6)(1e+6)]=√2508=50.08Hz
G=R/Xc=1e+6/(1/2pifC)=1e+6/8000=125

网友D:
用廉价的LM324,电容必须大。如果嫌幅频曲线的低频端翘起,在运放+端串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完全同意。直接用几个电阻电容,搭一个RC滤波电路,效果绝对好过现在的电路! ...

楼主的信号范围是-25ma——25ma。我不知道你怎么用几个电阻电容把信号调制到AD的输入范围,根据楼主的描述,AD的范围很可能是0-3.3V。假如输入是-25ma,你怎么把他变成正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两级运放,第一级输入电阻仅200欧,使用一级电压跟随实在是没有必要。第二级增益小于1,又用两支电阻对输 ...

两级运放,第一级是调整输入阻抗的,第二级及两只电阻分压共同构成了加法器,是把信号放大到ad的范围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两级运放,第一级是调整输入阻抗的,第二级及两只电阻分压共同构成了加法器,是把信号放大到ad的范围内。 ...

“第一级是调整输入阻抗的”
输入阻抗?有必要调整吗?

“第二级及两只电阻分压共同构成了加法器”
首帖图中可看不出什么加法器。

网友D:
调节电阻可以将信号波形移上以上0轴,如果幅度不够再加一级放大。
假如是作业题,这样的另类电路,老师没有见过,楼主就必须用正统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信号范围是-25ma——25ma。我不知道你怎么用几个电阻电容把信号调制到AD的输入范围,根据楼主的描 ...

AD3.0V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信号范围是-25ma——25ma。我不知道你怎么用几个电阻电容把信号调制到AD的输入范围,根据楼主的描 ...

问题是:在首楼的电路图中,我无论如何也看不懂输入的是电流信号。尽管他在第一个运放的输入端标了25mA字样,但是那个运放接成跟随器形式,只可能对电压响应。如果是在前面输入电流,他又标了VB字样,所以这个电路没法理解。
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在标着VB那里输入25mA电流,在200欧姆电阻上的压降是5V,经过两级运放后就是-3V。如果输入-25mA,第二级运放输出就是+3V。这里同样也是正负输出,并没有变为单极性。
楼主又在后面用了两个10k电阻,其中一个接M3V(?),如果我的估计不错,应该是想做一个电平平移,将负电平移到正电平来。
如此看来,运放的作用是:第一个运放做隔离,使得电流变电压只与200欧姆电阻相关;第二个运放就是衰减,另外还有一点低通滤波作用。这两个运放的作用,用一个RC滤波器完全可以完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两级运放,第一级是调整输入阻抗的,第二级及两只电阻分压共同构成了加法器,是把信号放大到ad的范围内。 ...

加法器只是最后两个电阻,与运放毫不相干!

网友F:
检查一下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否一点接地。

网友G: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H:
VB_OUT=Vin/2+1.5
Vin经过第一级运放跟随,第二级衰减后-3V~+3V
所以VB_OUT=[0,3V]。

网友I:
楼主可以上传VB的波形看看,怎么滤波

网友J:
50hz的交流信号大概是共模扰动造成的。先确定是来自原边或副边再决定方法,这个应该不难。副边做一下信号回路再行分析。你的AGND和正负15伏地在什么地方连接的?

网友K:
你是不是用的电源模块(单电源转正负双电源)。如果是估计是电源噪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VB_OUT=Vin/2+1.5
Vin经过第一级运放跟随,第二级衰减后-3V~+3V
所以VB_OUT=[0,3V]。

确实是这样,之前没有说明,对前面的朋友造成了困扰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是不是用的电源模块(单电源转正负双电源)。如果是估计是电源噪声问题 ...

用的两个LM7815稳压管做的+—15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一下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否一点接地。

是不是一点接地会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可以上传VB的波形看看,怎么滤波

VB就是电网电压经过电压传感器后的波形,等我测了贴上来

网友L:
稳压管的稳压值取小了,输出电压可能进入稳压管瞎晃悠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