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外部中断唤醒HALT()问题。

楼主(2017-06-20):
现在发现如下问题:项目使用了低功耗halt();然后用了两个外部中断唤醒,但是两个同时用时,只有PA2能唤醒,屏蔽PA2时,PA7也能唤醒,不知道怎么回事?求大神给点提示:
IO初始化:
GPIO_Init(GPIOA,GPIO_Pin_7,GPIO_Mode_In_PU_IT);       //充电指示端口
  GPIO_Init(GPIOA,GPIO_Pin_2,GPIO_Mode_In_PU_IT);
  EXTI_SetPinSensitivity(EXTI_Pin_2,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SetPinSensitivity(EXTI_Pin_7, EXTI_Trigger_Rising);

网友A:
这样看不出来问题,让PA2和PA7设置一样,再调换两个初始化的先后顺序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不出来问题,让PA2和PA7设置一样,再调换两个初始化的先后顺序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 ...

调换一下也是只有PA2能唤醒

网友B:
配置下中断优先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