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下降沿触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6-20):
那就是一个下降沿触发一个低电平触发

网友B:
下降沿触发就是从高电平下降到低电平时触发,一般对电平下降的速度有要求,下降太慢可能触发不了)

网友C:
做个试验吧。
如果再外部中断引脚接一只按钮,并将该中断事件设为下降沿触发,那按一次按钮,中断服务程序只会执行一次,但如果将该中断事件设为低电平触发,那按一次按钮,只要按钮不松开,中断服务程序会反复执行。

网友D(2019-03-21):
一般对电平下降的速度有要求,下降太慢可能触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