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PI单线模式功能

楼主:
请问一下我的STM8L151只用一根数据线(MOSI),SC和CLK都有的,和一个无线模块通信,能实现接收和发送数据吗?

网友A(2017-06-20):
要看你的无线模块通信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无线模块通信接口

无线模块是SX1276,SPI的通信的四个接口都有的,我现在只用一个数据口,单独的收或者发可以,能不能一次性实现收发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线模块是SX1276,SPI的通信的四个接口都有的,我现在只用一个数据口,单独的收或者发可以,能不能一次 ...

一根数据线当然只能进行半双工通信了,就像I2C一样,只有一根数据线,发完了以后再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根数据线当然只能进行半双工通信了,就像I2C一样,只有一根数据线,发完了以后再接收。 ...

嗯,那在收发之间转换需要软件控制吗?还是发完数据,接收寄存器里面会自动接收数据呢?我就是想问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那在收发之间转换需要软件控制吗?还是发完数据,接收寄存器里面会自动接收数据呢?我就是想问这个。 ...

你的意思是说 MOSI 既接无线模块的MOSI,又接无线模块的MISO? 貌似好像不带这么玩的吧。如果非要这么玩,可以将主机的SPI用软件模拟试试

网友C:
软件模拟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 MOSI 既接无线模块的MOSI,又接无线模块的MISO? 貌似好像不带这么玩的吧。如果非要这么玩 ...

好的,谢谢。
我想另外请教你一个问题?主从设备的MOSI/MISO都接上后,比如:我STM8的PB4接无线模块的MISO,PB5接无线模块的MOSI,我在定义STM8的IO时,只把PB4设为输出,PB5是不是默认为输入不用设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我想另外请教你一个问题?主从设备的MOSI/MISO都接上后,比如:我STM8的PB4接无线模块的MIS ...

Just  have a try

楼主:
好像是可以,因为我这有一份参考代码,只定义了一个MOSI,可以实现收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可以,因为我这有一份参考代码,只定义了一个MOSI,可以实现收发。 ...

有一些知识点别人告诉你 还没有自己动手去试验一下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