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无线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7-06-20):
单工的串口无线通信,怎样做出全双工的效果?
需要制定怎样的规则比较好。感觉可能会冲突的吧?

网友A:
默认情况下从机为接收状态,收到数据判断数据是否合法

网友B:
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

网友C:
目的是什么,想要达到什么样效果

网友:
应该叫半双工吧,。半双工跑快了就叫时分双工了

网友D:
这个只能利用两个串口。

网友E:
可以通过fifo实现读写。

网友F:
什么串口通信是单工?

网友G:
分时复用。

网友H:
这样不能立即响应的。

网友I: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

这还是单工的通信方式,485通信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

这个都是内部转换之后设计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

这样的数据转换有要求?

网友D:
以前用过nrf转换太复杂。

网友E:
并口数据可以使用fifo作为接受缓冲。

网友F:
现在的串口不都是双工通信吗

网友G:
分时复用才能有效传递信息。

网友H:
单片机的中断不就是双工通信吗

网友I:
串口无线一般不能同时收发。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

正常的232应该可以。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

处理数据在中断里面应该比较快一些。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

数据发送需要设置什么状态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