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发热,是巨热

楼主(2017-06-20):
我用的GD32F403R8T6的片子,单片机发热很严重,烫手,测了一下单片机的电源和地居然导通了,但是单片机还是可以正常工作,换了好几块单片机了,都是同样的问题,用一段时间就开始发热了,求大神指导下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线路问题。

网友B:
没电路图说的啥也不清楚

网友C:
估计有输出连到一起去了。

网友D:
是不是IO的灌入电流或输出电流太大了?    或是部分IO口的PP上下管都击穿了?

网友E:
换了好几片都发热,八成是你的外围电路有问题了,导致单片机和地短路。

网友F:
这是芯片直接被烧坏了的

网友G:
那就检查下你的电路板的问题的,这方面有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的。

网友H(2017-07-22):
这个肯定是不小心的,将MCU的电源与GND连接一块了。。

网友I:
这个肯定是PCB线路板的问题了

网友J:
不用多说的,如楼上几位说的,重点检查下你的PCB线路板的

网友J:
也不复杂的,直接用万用表的检查下贴MCU的电源管脚与GND之间是否阻抗正常的,,正常情况下,阻抗是无穷大的

网友F:
这个的确是不正常的,更何况还一下换了那么多的芯片的都一样

网友F:
如楼上所说的,要排出PCB线路板的问题再说

网友K:
这个不是啥疑难病症的,最直观的就是硬件线路板上的

网友L:
这个在换MCU之前难道没有测量pcb线路板的电源与低的电气接点的是否导通?

网友M:
这群问题的大家获得都从硬件方面讲的比较清楚了

楼主(2023-03-24):
应该是你某个IO口有问题,导致IO口用一段时间就烧了,芯片电源和低就导通了。但是芯片还可以用,只是这个IO不能用了

网友N:
有FLIR ONE PRO热像仪不?
照一下 看哪里最热可能那边电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