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调试之Hardfault_Hander

楼主(2017-06-20):
今天写了个程序,由于上次没测试导致调试花费时间很长,所以准备写个测试程序,看看各个变量的值对不对,结果,定义一个数组长度256能行,两个不行;两个数组都定义长度为250时就行,这是为什么?
int main(void)
{
        u8 i;
        u8 data[256]={0};
  u8 recieve[256]={0};

        i=1;
        i++;
}

楼主: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大容量数组最好是改成全局变量。

网友B:
改下栈空间大小应该也可以应付

网友:
在.s 文件 中将栈最好修改成2K,免得后面一直修改

网友C:
你使用的是什么处理器?

网友D:
提供一下完整的代码看看

网友E:
数值也没有都幅值

网友F:
数组定义长度跟你的内存有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大容量数组最好是改成全局变量。

是要修改static吗?

网友H:
这个代码是怎么调试的?

网友I:
后面的i是赋值用的吗?

网友I:
楼主根本没有对数组赋值

网友J:
这个256是数组长度吗

网友K:
测试程序哪测试变量了?

网友C:
是内存不足造成的吗?

网友D:
使用for循环定义。

网友E:
数组长度没有问题,我用过500个。

网友F:
建议分开多个数组调试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大容量数组最好是改成全局变量。

大的数组不容易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