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没有输出正负电压的稳压芯片

楼主(2017-06-20):
想找一款稳压芯片,能输出正压,也能输出负压,目前市场上有这种芯片么。对输出电流要求不高,正负能到500mA或者百mA级的就行。以前都是7805+7905这样的方式,觉得这样有点占空间了,所以想问下有没有直接一个芯片输出正负压的,开关电源类的芯片不考虑。

楼主:


网友A:
正负输出的线性稳压芯片,从来不曾见过,也不曾听说过。

网友B:
嫌7805+7905这样的方式占空间,二者合一可不能减少功率损耗,发热是相同的,占用空间并不能减少。

网友:
像TPS72301这种负电压的ldo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C:
正负输出的,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