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7M的FSK无线收发芯片都有哪些厂家在做?

楼主(2017-06-20):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哪些厂家提供27M的无线收发芯片?我只搜到一个台湾的义统电子。谢谢。

网友A:
27M貌似很少用了。这个频率也可以自己搭电路的

网友B:
已经全面被2.4g代替了吧

楼主:
水下数传用的。。。不知道是否有别的方式或频率?

网友C:
谁推荐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水下数传用的。。。不知道是否有别的方式或频率?

楼主:
十分谢谢楼上。。这些**我也搜到过。。我们是想找个水下无线数传的方案,控制玩具用的,大概10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