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已解决】AS7+ATMEGA128 有坑?

楼主(2017-06-20):
Atmel Studio 7 +ATMEGA128 写了一个LED程序,把下图1的两个语句封装在子模块中的子函数内,通过函数调用,居然运行结果不一样??相同的程序方式在AS7+ATMEGA8中运行得好好的啊!!~
怎么回事?是编译器的问题吗,protues仿真两种结果是一样的,ISP方式下载到单片机中,封装成子函数的运行不对

网友A:
检查熔丝位,别搞成103兼容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熔丝位,别搞成103兼容模式了

谢谢!照你的提示,熔丝位重新配置下就好了。第一次知道有103兼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