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电源通电瞬间可控硅导通2S之后关段端,为什么?

楼主:
各位大侠,图中的可控硅为什么在电源上电瞬间导通一下,(接的负载是交流电机也会抖动一下),但在可控硅不导通的情况下,有漏电!为什么?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17-06-20):
1、上电会导通下,光耦的输入端先取下来,看看是不是芯片本身引起的;
2、有漏电,逐一排查,是不是阻容,还是管子本身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上电会导通下,光耦的输入端先取下来,看看是不是芯片本身引起的;
2、有漏电,逐一排查,是不是阻容, ...

我原先以为是上电瞬间,MCU会有高电平,从而触发可控硅导通下!但我光耦前面的部分电路都断开了,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上电会导通下,光耦的输入端先取下来,看看是不是芯片本身引起的;
2、有漏电,逐一排查,是不是阻容, ...

程序带软启动的,光耦用的也是仙童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