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onsole检测不到usb端口以及usb驱动卸载后重装装不上问题

楼主(2017-06-20):
       因为刚接触这块,需要学习这方面,另外在工作中碰到一些使用此芯片中的一些问题。因为工作问题急需,特向你们请教。
         问题情况如下:
               刚开始usb驱动(usb芯片是CY7C68013A-128A)是装好的,且上位机软件与CY7C68013A-128A通过usb口是可以连接正常使用的。
               想打算下载更新CY7C68013A-128A程序,开始用官网的suitusb3.4.7中的cyconsole的EZUSB-interface打算下载程序,结果cyconsole未显示usb端口名,打开EZUSB-interface时,界面字体全是灰色的。由于这种情况下,我把usb驱动(我电脑w10系统、64位)卸载掉啦。继续用cyconsole还是未显示usb端口名,打开EZUSB-interface也一样的显示。
               后面把eeprom芯片去掉,更新官网usb驱动,可以更新到这个驱动Cypress FX2LP No EEPROM Device。
               由于对这个芯片刚接触不是很熟,后面重新还是把拆下的eeprom芯片装上去啦,后来发现以前卸载的usb驱动,现在死活装不上啦。
          现在就是有两个问题咨询下及需帮忙解决的:
          1、cyconsole检测不到usb端口。
          2、usb驱动卸载后重装装不上问题。
      刚接触这块,对这方面不是很熟,还请指教。如果哪里还需补充及提供的,请跟我说,我会及时回复提供与你们。

网友A:
Hi,

你问题描述中涉及到的板子是Demo 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如果是自己设计的,是否可以贴出原理图?

楼主:
原理图请见附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请见附件。

你上传的图片稍微放大一下就很模糊,你能上传一张清楚点的么?
使用软件的输出功能,不要截图。

楼主:
这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