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建项目头文件咨询,知道帮忙说一下,谢谢

楼主(2017-06-21):
最近公司一个项目想用GD32F103,我看了KEIL资料,加了两个头文件,gd32f1x0.h和system_gd32f1x0.h请问一下,这两个分别是什么头文。如果我用库操作时,是不是两个都都引用,知道帮忙说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你直接看两个文件的内容,就知你是否要带上

网友B:
gd32f1x0.h就可以了,用uv5。最讨厌keil的工程环境设置,貌似现在最新版的有改善。

楼主:
谢谢您们,我两个都加了,自已根据他的
gd32f1x0.h写了RCC的初始化成功,但是中断NVIC配置向量还在努力中,是用UV5.14.GD能给我的资料真是少得可怜。不懂哪里能下载到。

网友C:
你买芯片是通过代理商吗? 找他们吧,都能帮你搞定

网友D:
gd32f1x0.h头文件的与MCU的芯片是相关的

网友E:
system_gd32f1x0.h这个是芯片MCU的系统补充性文件的

网友F:
这个看下头文件里面的内容的就知道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