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定时器代替Systick延时,不使用中断,不改变原子的接口

楼主(2017-06-21):
C++ Code

static u32 fac_us = 0;  //us延时倍乘数

void delay_init(u8 SYSCLK)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14,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TIM_TimeBaseInit(TIM14, &TIM_TimeBaseStructure);

    fac_us = SYSCLK;

    TIM_SetCounter(TIM14, 0);
    TIM_Cmd(TIM14, ENABLE);

}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icks;
    u32 told, tnow, tcnt = 0;
    u32 reload = 65535 - 1;
    ticks = nus * fac_us;
    told = TIM14->CNT;
    while(1)
    {
        tnow = TIM14->CNT;
        if(tnow != told)
        {
            if(tnow > told)tcnt += tnow - told;
            else tcnt += reload - told + tnow;
            told = tnow;
            if(tcnt >= ticks)break;
        }
    };
}

void delay_ms(u32 nms)
{
    u32 i;
    for(i = 0; i < nms; i++) delay_us(1000);
}

网友A:
哦,挺好的

网友B:
这类延时效率太低。如果是uS建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