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如何设计一个电路模仿IEPE传感器的输出?

楼主(2017-06-21):
我的目的是为了测试IEPE传感器的调理电路
我的调理电路可以发出4mA恒流源给IEPE传感器,然后将传感器输出的交流部分引入到数据采集卡。
因为没有震动测试台,所以无法知道我的电路是否测试准确,现在为了测试这个电路,需要模拟一个IEPE传感器输出固定的信号。
这个电路要求在在输出连接4mA电流后可以输出幅值为5V的正弦波信号

网友A:
可直接买个IEPE仿真器,例如:DYTRAN MODEL 4515,PCB 401B04, YE8480......
PCB401B04.pdf (1.23 MB)
ICP-EMULATOR-I ds screen.pdf (26.71 KB)
ICP-EMULATOR-III man EN.pdf (264.33 KB)
ICP-EMULATOR-III man EN.pdf (264.33 KB)
ICP BASED REFERENCE ACCELEROMETERS.pdf (335.69 KB)
YE8480.pdf (224.31 KB)

网友B(2020-04-11):
这些**非常一般,没有参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