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是如何区分低电平是开始位还是数据0位

楼主(2017-06-21):
单片机串口是如何区分低电平是开始位还是数据0位  两个单片机通讯  如果数据位有1到0 刚好这个时候单片机读数据 那不就认为是起始位吗 如果两个要发送的数据时间间隔够长  后面读出的位都会为1 那么读出的数据不就是错的 吗怎样保证读出的数据是正确的.

网友A:
要留出一定的空闲,使数据线保持停止位状态(时间要超过一个字符的数据帧,比如10bit)

网友A:
串行异步通讯的短板就是无法识别一个数据帧的起始位置。需要做特定的标识,比如给一个固定的字节0x10作为数据帧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留出一定的空闲,使数据线保持停止位状态(时间要超过一个字符的数据帧,比如10bit)
...

太感谢您的回复了   如果留一定的空闲那么 效率就低了 如果不留 就有读错的可能这样认为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行异步通讯的短板就是无法识别一个数据帧的起始位置。需要做特定的标识,比如给一个固定的字节0x10作为数 ...

感谢您的回复   您说的这个好理解  如果发送单个字符型数据 0xaa 然后10bit的空闲  为列子  假如已经发到数据的第4位是1 接下来是0  ,这个时候另一个单片机准备接收了那么他会认为是起始位 然后开始读位bit 到停止位他会认为是1  这样读出来的数据就不对了 。像这样接收单字符数据的时候 除了前面加一定的标识 还有更简单效率更高的没有

网友A:
加一对同步控制线RTS/DTR

网友A:
连续发送0xaa是用于自动调整波特率的,通常一个设备不知道另一个设备的波特率时,有些芯片支持通过这样的方式,自动适应另一个设备的波特率

网友A:
如果你的通讯线路过于繁忙(一般duty > 80%),建议使用更高的通讯速率,而不是依靠软件来解决数据无法识别的问题

网友A:
有些芯片支持读取半个字节时报错,但通常串口通讯都需要先适应一下,然后才能和上位机同步起来,这个是软件要解决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有很多,但没有捷径,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处理。

网友B:
楼主的担心是没必要的,串口在发送一个字节时,实际上至少需发送10个比特位,第1位为起始位作为时序同步起始依据,接着8位数据,如果有校验,8数据位后会紧接着发送1位校验位,最后必须有至少1个停止位。

接收端在总线空闲时,一直等待0信号即起始位的到来,一旦起始位到来,即开始按照波特率一位一位的接收数据,只有接收足够的位数后才允许重新检索起始位,在接收过程中的1变到0,是不可能重新再识别为起始位的,一个字节接收完毕,还要有停止位做字节的结束,之后再等待下一个起始位。

串口通讯发送的多个字节不是连续的,字节间必须用停止位和起始位来隔开。每个字节都是分别同步的,以起始位做为同步起始依据,这样也可以保证了在双方波特率有微小误差时,不会因长时间通讯使误差累加导致错位。

所以你所说的把数据位误认为起始位问题只有一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就是在发送端发送一半时,接收端才接入到总线中来,此时才有可能会把0误识别为起始位,否则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C:
正常情况下一直是高电平,单片机当然需要一直读,发现电平变化就认为是数据的开始位到了。
如果接收方从中间开始读,当然有可能判断错误。不过后来的就正常了啊
话说你是从中间开始读数据的,不可能要求这一个字节也是正确的吧。

网友D:
10楼讲的很明白了,楼主多虑了,还是考虑怎么样把程序写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担心是没必要的,串口在发送一个字节时,实际上至少需发送10个比特位,第1位为起始位作为时序同步起 ...

感谢您的回复。您的最后一段真是我所担心的。如果主机发了一部分真好从机开始读数据。那就读错了。每一帧隔多少时间当从机开始读第一次数据都会有几率读错。但是实际的应用中没有干扰时候读的都正常。单片机硬件是靠什么机理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楼讲的很明白了,楼主多虑了,还是考虑怎么样把程序写好吧

不是多虑的问题。是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一直是高电平,单片机当然需要一直读,发现电平变化就认为是数据的开始位到了。
如果接收方从中 ...

问题就是我就读一次。并不是连续的读两次第一次的数据不要。但是实际读的情况没有错误单片机是怎样做到的。按理说他读错的几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担心是没必要的,串口在发送一个字节时,实际上至少需发送10个比特位,第1位为起始位作为时序同步起 ...

感谢您的回复。您的最后一段就是我担心的。前面说的基本知道。担心是多余的按理论这种读错的几率有但是实际应用情况来看没有读错单片机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行异步通讯的短板就是无法识别一个数据帧的起始位置。需要做特定的标识,比如给一个固定的字节0x10作为数 ...

多谢回复您说的是个办法。但是实际应用中却没有这种担心的错误单片机是怎样做到的呢

网友A:
建议你去学学数字电路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您的最后一段真是我所担心的。如果主机发了一部分真好从机开始读数据。那就读错了。每一帧 ...

你以为单片机和人一样偷懒啊,接收端是源源不断地对接收口的数据进行采样(一般是3-4倍波特率的采样时钟),至于读错的概率,当然有,我们在工业设备上原来用串口,误码率太大,换以太网了

楼主:
也不知道是我表述不清楚还是怎么回事楼上的几位好心人都没有说到我想要知道的问题   。假如我编程的过程是  A机不停的采样数据   采样出后就发送 B机根据2需要的时候就 打开串口读数据。有没有可能读错。合理的程序应该是  b机在需要读串口数据时 打开串口 允许读 后再给a机一个信号   a机检测到这个信号后发送  数据 发完关闭 但是实际编程不用这样读 出的数据也是对的.为什么我担心的读错的可能没有出现呢
.,

网友F:
感觉楼主在纠结的问题是如何在硬件上消除这个误码,这个问题串口通信确实存在,要不在程序上想办法去弥补,要不就换通信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您说的是个办法。但是实际应用中却没有这种担心的错误单片机是怎样做到的呢 ...

正常运行的时候不容易有错因为接收部分在不停工作。
只有在刚开机或者是线路中断等时候会出错。
串口一般初始化的时候要丢弃已经读到的一些垃圾数据就是这个原因。
你可以尝试不停的断开、接通通讯线路,看看接收到的数据除了丢失之外会不会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运行的时候不容易有错因为接收部分在不停工作。
只有在刚开机或者是线路中断等时候会出错。
串口一般 ...

感谢您的回复  今天做了很多实验 和您说的一样的  不停的打开接收和关闭接收都可以正确度数  只有在断开通讯连接的时候会有错其他的情况都检测不到错误
自己理解的和您说的一样就是          正常运行的时候不容易有错因为接收部分在不停工作。
只有在刚开机或者是线路中断等时候会出错。再次感谢您   这个问题算是搞明白了不用取担心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以为单片机和人一样偷懒啊,接收端是源源不断地对接收口的数据进行采样(一般是3-4倍波特率的采样时钟 ...

感谢回复   我的理解是工业上外界的干扰太大导致 会读错  这个可以想的明白  单片机 工作在没有外部干扰的情况下 串口读错就是开机初始化的时候 和通讯线接触不良是会发生 其他 的情况看不到  我的问题您也说对了 就是因为  接收端是源源不断地对接收口的数据进行采样 并不是自己的程序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楼主在纠结的问题是如何在硬件上消除这个误码,这个问题串口通信确实存在,要不在程序上想办法去弥补, ...

感谢回复  您说 存在误码问题串口通信确实存在,我个人理解的是  存在的原因外部干扰或通讯接触不良  。不是单片机内部的原因

网友G:
10楼回复已经够详细了。
实际通信是需要数据层的协议和校验的,你中途接入总线,则本帧数据会错误,必须丢弃,单下一帧开始就正常了。帧间要有超过发送1个字节对应的时间间隔。